梯形丝杆螺母传动噪声问题

楼主(2019-07-23):
请教大师,目前做了一个设计,梯形螺纹丝杆和螺母升降运动,用两根光轴做导向,升降板带电机重量大约1.5kg, 目前丝母不动,丝杆旋转带动升降板上下运动,当升降板运动到中上部分会概率性出现异响,目前发现跟丝杆螺母的配合轴向间隙有关,怎么解释间隙引起异响,有没有对应的公式可以算出异响跟间隙的关系?盼大师神回复

网友:
加润滑脂

网友:
何止异响,过段时间会卡住你信不信?我估计丝杆太长太细会变形

楼主:
加润滑脂没有用,还是一样响

楼主:
|机械制鸟发表于 07-23 08:27何止异响,过段时间会卡住你信不信?我估计丝杆太长太细会变形
不至于,同心度偏差已控制在,+/-0.16mm, 目前几百台的量还没有任何一台出现卡死

楼主:
|机械制鸟发表于 07-23 08:27何止异响,过段时间会卡住你信不信?我估计丝杆太长太细会变形
丝杆直径8,长度120的样子,两根导向精轴直径也是8,单位都是mm

网友:
看看结构设计部分有没有过定位的情况,尤其是导向杆部分

楼主:
|张继东_na83R发表于 07-23 08:48看看结构设计部分有没有过定位的情况,尤其是导向杆部分
目前的情况是10台机器最多有3-4台响,不是所有都响,过定位解释不了吧

网友:
0.16的工差不出现异响才有鬼,双导杆太细也会有问题。憋弯了直接在那边硬磨。没卡死是因为工差大,然后电机功率也大,我45mm的杆子直接手摇3吨轻飘飘上去。工差我是+0.02/+0.06对着+0.01/0.00的镀铬光轴。

网友:
丝杠跟导轨装偏了?

网友:
是不是丝杠与螺母的间隙大的原因?

网友:
运动到中上部位的时候丝杆承受扭矩的长度加长,丝杆扭曲弹性变形导致顿挫转动,产生异响。考虑丝杠螺母材质配合以及润滑脂。

楼主:
|制造商发表于 07-23 11:04运动到中上部位的时候丝杆承受扭矩的长度加长,丝杆扭曲弹性变形导致顿挫转动,产生异响。考虑丝杠螺母材质配合以及润滑脂。
目前丝杆材质轴承钢,调质处理,丝母材质是塑料

网友:
丝杆与导向轴不平行

网友:
如果是全程异响,原因无非是导轨与丝杆平行度或直线度公差过大,如果只是中上一段异响,其他位置正常,就是刚度问题

网友:
检查下装配的位置精度

网友:
小厂家买的吗?

网友:
我觉得是装配问题,螺母和托板你是怎么装的,它俩的把合孔最好配打。

网友:
丝杆不直,可以考虑丝杆只固定一端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7-23 09:52是不是丝杠与螺母的间隙大的原因?
丝杆和螺母间隙大会什么会出现噪声?怎么解释?

网友:
导向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0.16的间隙大了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丝杆材质轴承钢,调质处理,丝母材质是塑料

指示给你提供一个查找问题原因的方向,具体情况大家并不清楚,比如用的什么电机、丝杆直径、润滑脂种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