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旋带内倾的滑槽该怎么做呀?

楼主(2019-07-23):
新进一公司,需要设计一机构,来区分残次品和合格件,办公室的老人给我建议做一个如图所示的滑槽,这个滑槽用SolidWorks的3D草图画出来后,我感觉并不能达到效果呀。

网友A:
你要筛选什么产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筛选什么产品啊

玻璃瓶,有些玻璃瓶出来是碎的,短一截,轻一些。大佬知道怎么用UG画这种图么?

网友:
SW里面有个有个螺旋线,UG应该也差不多这么画吧

网友B:
你不是要怎么画,

你首先要搞清楚使用怎样的机构进行筛选。

建议参考振动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要怎么画,

你首先要搞清楚使用怎样的机构进行筛选。

振动盘用在玻璃仪器上可以么?才制好的玻璃瓶,瓶底偏软,用振动盘担心玻璃瓶碎

网友C:
你这靠离心力很难实现吧,直接轨道上配个传感器检测高低啊,高的能检测到为合格,低的就踢掉,一个废料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靠离心力很难实现吧,直接轨道上配个传感器检测高低啊,高的能检测到为合格,低的就踢掉,一个废料箱

我也觉得不好实现,领导要这么搞,不过我说过几次之后,他就放弃这个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