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夹具泄压需要二十多秒才能完成

楼主(2019-07-23):
请教各位,手上一台液压夹具,夹紧时正常,泄压时有两条油路需要二十秒左右的延时,才会动作。电磁阀和滤芯都已经更换过,而且液压回路是一条路,四条油路里就两条会延时,另外两条正常。从上周发生此种情况,刚开始是一条油路,现在是两条油路。刚发现此种情况的时候为机器在自动状态下可以正常回流,手动状态下回流需二十秒,现在为自动,手动状态下回流都需要二十秒。请教高手,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回油油路进油箱的管路上是否有过滤器?若有,过滤器目数多大?

网友:
这是常见的系统故障,对系统进行检查和调试,发现液压缸快进和工作运动都正常,只是快退回程时不正常,检查单向阀,其工作正常。

网友:
贴原理图看一下

网友:
不贴原理图都是空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油油路进油箱的管路上是否有过滤器?若有,过滤器目数多大?

回路上有过滤器,已更换过新的了。目数没看,之前的拆下来后里面很干净。

网友:
威望不够,先点赞一下

网友(2020-09-27):
看原理图比较直观

网友:
考虑看看是否哪里有内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