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这种同步带绕行结构?

楼主(2019-07-23):
请教各位是否有人用过下图这种同步带绕行结构:
常规情况下,同一个轴向有两个移动模组的时候,我是用的齿条+齿轮;
用同步带的时候,是只有一个移动模组的情况下;
现在问题就是:
使用如图的绕行结构,除了对同步带的寿命有较大的影响,在运行精度等方面,A、B两个移动模组是否会造成相互干扰?
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

网友A:
真没有这样用过,不过也很好奇结果,楼主做个装置测试一下呗!

网友B:
两个移动模组的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没有这样用过,不过也很好奇结果,楼主做个装置测试一下呗!

你有这做老板的大气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移动模组的没用过,,,

我也只有过单个的,两个的总感觉有点问题。

网友C:
会有干扰的,当一个模组运动的时候,另外一个模组会晃动,晃动的幅度取决于你模组的启动停止加速度与同步带的张紧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有干扰的,当一个模组运动的时候,另外一个模组会晃动,晃动的幅度取决于你模组的启动停止加速度与同步带 ...

你以前做过这种吗?我感觉是会出现这种情况,毕竟皮带是柔性的,但不能确定

网友:
嗯,之前做的是一款地轨上面使用的,后面把同步带从50改为120mm的才好一点,你精度要求不高可以试一下

网友D:
用后通报一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后通报一下结果

肯定会放弃呀,现在我方案里是三个:一种是2个齿轮+1根齿条;另一种是两条同步带,绕行方式类似该贴图片,就是电机跟着跑的;第三种就是用的2条环状同步带,电机是固定的。这里讨论的这种方式,我可能会在评估会议上简单的口头提一下。

网友:
这个结构,一定会相互干扰

比如A在停止的时候,B运动,就会发现在B启动和停止的时候,A有较大抖动,B运动过程中,A有较小抖动

无需实验,从原理上就能分析出来。做实验也只是实际验证抖动的大小

网友(点评):
是的,这方案经不起推敲,已经弃用了。

网友:
AB 两个要分开单独运动吗?除非每个驱动及负载都很重,否则彼此一定会用影响。

网友(点评):
是的,单独运动。这方案已经弃用了

网友E:
用到是用过,但不是这么用的,不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到是用过,但不是这么用的,不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常规的用于两个移动模组的传动,想省点空间,省条皮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会放弃呀,现在我方案里是三个:一种是2个齿轮+1根齿条;另一种是两条同步带,绕行方式类似该贴图片 ...

第一和第三种都没问题,我们这两种结构都常用。

网友(点评):
这三种我都经常用

网友F:
惭愧,还真干活,一条长的同步带上有两个运动单元,从中间往两边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惭愧,还真干活,一条长的同步带上有两个运动单元,从中间往两边走

对精度不敏感,而且轻的话,应该没事

网友:
可以尝试

网友:
用齿轮齿条方案吧

网友G:
同步带为何要使用两个驱动轮?

网友:
我都没看懂

网友(点评):
大侠谦虚了^_^

网友:
觉得肯定会有干扰的,两个主动轮同步情况对同步带拉紧收缩影响较大寿命堪忧,如已试机,请发下结果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没试,就方案探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惭愧,还真干活,一条长的同步带上有两个运动单元,从中间往两边走

有图片介绍下吗,什么负载,有没有单个运动另外一个静止的工况?

网友:
这应该是作为传动带用吧,当齿条用了,另有伺服系统或者要求精度不高。比齿条安装方便。

网友:
同步问题搞死人吧

网友(点评):
不会的。同步带性价比还是很高的,你只要不是特别高精度就行,高精度的用齿条、丝杆。

网友:
单个的看到过,双的没有见过,风险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同步带为何要使用两个驱动轮?

是不是两个要分别动作?

网友H:
看看这个是你想要的不

网友(点评):
你这个是个XY两轴的运动机构吧,看结构,只有一个移动模组,和1L说的不一样,本帖说的是两个移动模组。 不过看结构,我觉得你长轴不需要用两根同步带,因为感觉你这个其一负载应该不大,其二短轴行程并不长。

网友(点评):
整个模组就一根同步带

网友H:
引用 网友H:
看看这个是你想要的不

整个模组就一条同步带。两个私服电机+一条同步带,控制两个轴。
根据电机的正反转以及速度的不同,可以控制单个轴单独运动,也可以控制两个轴协同运动。

视频见下方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2Wum4NJ_qCPKzDajEj2lA 提取码:cseg

网友(点评):
3D打印机常用的结构。我做包装机时也用过。hbot,corexy

网友(点评):
@cool44原来如此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整个模组就一条同步带。两个私服电机+一条同步带,控制两个轴。
根据电机的正反转以及速度的不同,可以 ...

这种同步带竖着放的磨损量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同步带竖着放的磨损量怎么样

竖着应该磨损会大一些,但是磨损量不是很清楚。

网友:
带模组没用过,带滚筒的接过一排

网友:
不建议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