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机构受力分析很模糊,不知道如何选择电机,希望得到指点一二。

楼主(2019-07-23):
前视图

前视图

轴侧图

轴侧图

这个机构是不是相当于杠杆,电机需要多大的扭矩和功率?

网友A:
不用考虑受力分析,简化模型,找到整个框架的重心位置,可以视为在该重心位置绕旋转重心(不是马达轴处)作单摆运动。然后直接用转动惯量算力矩就行了。

网友(点评):
旋转中心,笔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考虑受力分析,简化模型,找到整个框架的重心位置,可以视为在该重心位置绕旋转重心(不是马达轴处)作 ...

谢谢您的回答,还不太懂,可以细说一下吗?惯量是J=mr2/2,把框架分成两半,重心到转轴心距离r是0.45米吗?

网友B:
这个结构这样设计,整体中心在电机后侧,从图片中看,会不会架子根本就站不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构这样设计,整体中心在电机后侧,从图片中看,会不会架子根本就站不住呢?

是我截的图有问题,另一侧是有支撑的,这个用做孵蛋机翻蛋用,左右45度,一小时翻转一次,不需要频繁启动,就是对计算方面难以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还不太懂,可以细说一下吗?惯量是J=mr2/2,把框架分成两半,重心到转轴心距离r是0.45米吗 ...

那你就算其中一根旋转需要的力矩,再乘以根数。

网友C:
这个结构,第一印象:构思很巧。眼前一亮的感觉

仔细一推敲:根本转不了。会卡死的。

楼主可以自行模拟一下。你会发现不同角度下,链条总长度是不同的。按照这个结构做出来,恐怕会是直接卡死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结构,第一印象:构思很巧。眼前一亮的感觉

仔细一推敲:根本转不了。会卡死的。

好像是这么个理,确实链条总长度会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结构,第一印象:构思很巧。眼前一亮的感觉

仔细一推敲:根本转不了。会卡死的。

改为中心一个点即可。

我是看到lz居然连轴承都不舍得,实在太抠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结构,第一印象:构思很巧。眼前一亮的感觉

仔细一推敲:根本转不了。会卡死的。

您提醒的是,把连接链条的销子改成可以转动的应该可以解决。头疼的是不会算电机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为中心一个点即可。

我是看到lz居然连轴承都不舍得,实在太抠门了。

头疼不会算电机

网友:
设计不合理,最好是用力矩电机加减速机,不用链条,直接固定的,你好算力矩,选电机和减速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提醒的是,把连接链条的销子改成可以转动的应该可以解决。头疼的是不会算电机那些

你这么做设计销子改成可旋转还是转不动卡死,你整个传动部分是定位死了

网友:
算扭矩和转动惯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