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竖直用

楼主(2019-07-23):
两端要用到直线电机来控制升降,想问下直线电机在竖直方向用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竖着用要做一个平衡动子重力的结构

网友:
相比于旋转电机的驱动模组,直线电机的优势在于高速、灵敏和精度,但是很贵,你确定是选直线电机?
如果是,可以找厂商问问会更加直接。现在各大电机厂商都有直线电机。连怡合达这样的集成商都有自己做的直线电机。

网友:
现在国产直线电机价格已经很便宜了,虽然比丝杆还是要高一些。Z轴的直线电机要注意加导轨钳制器,另外算推力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其他和水平装是一样的

网友:
竖着用会掉下来。

网友:
竖直用直线电机的话,加霍尔就可以在竖直方向上锁住,直线电机上有什么问题随时咨询我

网友:
台湾格阳SATA直线模组,电动缸,直线电机,需要请联系:1013795740

网友:
直线电机做上下运动时,如果采用永磁体定子,就可以做任意位置停止。另外,直线电机要用矢量控制模式。这种控制方式,我们已经在塔里木、塔克拉玛干油田使用了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