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60的铣刀铣铝合金工件,有接刀痕,怎么避免?

楼主(2019-07-23):
我用的160的铣刀,装了一个刀齿,转速S1300,进给F300,同一个方向进刀,但是会有接刀痕,因为加工面是配合面,所以要求精度挺高,出现的接刀痕怎么处理啊

网友A:
换个地方进刀。

网友B:
细砂纸蹭一下,然后百洁布蹭一下,完美消除犯罪现场……

网友C:
垂直轴的垂直度有问题

网友:
没有办法   除非一刀切

网友D:
明显一个台阶 这设备 精度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地方进刀。

换到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细砂纸蹭一下,然后百洁布蹭一下,完美消除犯罪现场……

要加工好多工件,所以这样太麻烦,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垂直轴的垂直度有问题

是机床Z轴吗?

网友(点评):
对,是刀轴。只要量得出明显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显一个台阶 这设备 精度不行

我试了试压刀变大,都从一个方向进刀,但是还是有,不知道怎么整

网友E:
路径不封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路径不封闭?

就是走了横着两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地方进刀。

用的大盘刀,换个地方进刀没什么用啊

网友B:
回过头来看楼上的言论,我很好奇这些人到底有没有现场经验。像马扎克这种三轴一体式设计的,也会出现接刀,看得见的但是摸不出来。其他的诸如日系德系的也会出现这种接刀,这种第一是材料应力造成,还有就是机床影响,但是不管怎么说要么最终加一步精刀0.02或者0.005走一刀,但是多少还是存在的。居然甩锅给主轴。综上所述:1、接刀痕是否是肉眼可见,手摸上去有没有
2、如果没有,那么砂纸+百洁布大法摆平即可,30秒一个,如果有,那么厚度是多少?
3、厚度少,那留量后精走一刀看看是多少?厚度多,那排除装夹问题,可以换机床了。

网友F:
要铣的面,画一组连续的螺线,线距视刃径而定,然后沿矢量 轻走一刀。

网友G:
发动机缸体。貌似是168或者170之类的。

网友:
下刀方式改成斜降下刀,接刀处重合一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过头来看楼上的言论,我很好奇这些人到底有没有现场经验。像马扎克这种三轴一体式设计的,也会出现接刀, ...

谢谢大神,我试了试80的铣刀,顺着四周的轨迹走的刀,进刀和出刀的刀痕会小一点,但是还是可以摸出来,我看之前有个师傅做的成品件可以看出刀痕,只有一条刀痕,但是摸不出来,不知道怎么搞得,也没办法问他了,不知道咋整

网友(点评):
你只看结果,没看屏幕,没盯死刀是怎么走的。。。你这样的心态,去看展览会,就是野游一次。。。要看过程,要看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发动机缸体。貌似是168或者170之类的。

168,170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铣的面,画一组连续的螺线,线距视刃径而定,然后沿矢量 轻走一刀。

我换了80的铣刀沿着工件走的刀,还是有两个刀痕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机床Z轴吗?

z轴没有问题吧,一般机床的z轴都是最准的,我用百分表打表看平面度也是一样的,就是有刀痕

网友(点评):
你再试试用20毫米的铣刀试试,假如没有接痕,那大致就可确定了就是轴

网友:
机床精度不够,

网友H:
把进刀、退刀位置放在上面2头突出的地方,就是有接刀也无所谓,最后就是延轨迹走一周,刀轨不要设计成一周对接的形式(刚好一周或多一点就退刀),而是做成退刀时,把进刀边顺着再走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进刀、退刀位置放在上面2头突出的地方,就是有接刀也无所谓,最后就是延轨迹走一周,刀轨不要设计成一周 ...

我试试去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过头来看楼上的言论,我很好奇这些人到底有没有现场经验。像马扎克这种三轴一体式设计的,也会出现接刀, ...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I:
工件外进刀 加工时刀具不完全走出工件外 保持一直有刀刃在工件表面  调整刀路与工件相对位置 尽量让切削力 ...

我换了80的铣刀,刀路是围绕工件一圈加工的,然后圆弧切出,还是有进刀纹。用百分表测了一下差不多有1丝的误差,不知道咋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过头来看楼上的言论,我很好奇这些人到底有没有现场经验。像马扎克这种三轴一体式设计的,也会出现接刀, ...

大佬,我用百分表测了一下进刀纹路,差不多有1丝的误差,而且换的80的铣刀铣的,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吗

网友:
导轨磨损了,Y轴距离越远可能差得越多。

网友J:
我没玩过数控的加工中心,只玩过半手摇的普铣。

这种兜一圈回来有台阶,玩儿熟悉一点普铣的,差不多都知道什么原因的吧。。。

以前就有数控老师傅说过:玩儿不好普铣普车的,我不收徒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我用百分表测了一下进刀纹路,差不多有1丝的误差,而且换的80的铣刀铣的,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吗

找到你的变形点,空刀撸一圈看看。没看见图纸只能简单判断,针对产品、针对现场真不好说。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没玩过数控的加工中心,只玩过半手摇的普铣。

这种兜一圈回来有台阶,玩儿熟悉一点普铣的,差不多都知 ...

原因是什么,认真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K:
原因是什么,认真请教。

原因,多也不多少也不少。

而你呢?都三四天了,也只说摸得出来,也不说哪头高哪头低,铣削方向是哪边,给进速度是多少,铣削深度是多少等铣削相关的参数。。。也不说这设备几岁了,上次保养是什么时候。。。

静态测量设备是没用了。

找个板子,
X、Y、-X顺序铣一下,看看有没有台阶。
再Y,X、-Y顺序铣一下,看看有没有台阶。

前年我一个朋友买了一台破破烂烂的普铣,我逼着他把机头拿下来拆个稀巴烂清洗一遍,换了轴承,然后就用这个办法找垂直。比打表准多了。
就两天完事儿。还包括清理调节工作台底下。

你像你说的,纹路确实看得见。摸不出来。朋友说:赚了!

最后,还想再叨叨一句:你就不能把进退刀处那个台阶的地方,放大拍个照片给大家看?现在的照片,根本都看不见铣削纹路。。。让人家猜?

网友J:
还有,

你那个压板的压法对吗?

按照片分析,你现在要压实的,不是工件,而是那两个圆垫片。杠杆啊。。。

就你这个压法,进给速度大,铣削深度大的话,工件完全可以跳起来。。。何况进刀位还那么高,压板还那么薄。。。

真诚希望不是昂贵设备本身的问题,而只是这种操作错误的小小问题。

网友:
如果机床Z轴重复定位精度还可以,改下程序里Z的数值,每条路径用不同的Z去接平

网友:
转圈进刀改成平移推进。缺点是空程太多。

网友:
机床与工装没问题的话顺铣与逆铣都试下效果!

网友:
进刀和出到刀点选在比较稳当的地方,压的比较实在的地方,应该会好些

网友:
新机床都有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有,

你那个压板的压法对吗?

参数:S1200F150Z-0.15,再Z-0.05精加工
进刀路线:是工件外左上进刀,抬起刀到左下进刀直至加工到工件外
第一次进刀和出刀处有接刀纹,两次加工完后进刀纹有0.01+
夹具是用四个压板固定的,工件气压锁定,很牢固。

网友:
大铣刀铣完留点余量,在用小铣刀精铣一遍

网友:
汽车变速箱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