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现在有哪些工艺能代替镀硬铬

楼主(2019-07-23):
最近想对道岔滑床台板的镀硬铬替代工艺研究,请大哥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同问

网友(点评):
我还知道一个度黑铬的

网友A:
为什么要替代

网友B:
看你镀硬铬的目的是什么,耐磨、防腐、表面修复?每种都有其他工艺可以替代,问题在于工艺性和成本,那么问题来了,你为什么要选其他方法替代镀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替代

镀铬污染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镀硬铬的目的是什么,耐磨、防腐、表面修复?每种都有其他工艺可以替代,问题在于工艺性和成本,那么问 ...

用于耐磨防腐,镀铬问题是环境

网友:
镀硬铬现在也有环保能接受的方法。

网友:
气相沉积法。上涂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于耐磨防腐,镀铬问题是环境

激光熔覆,成本可能略高

网友C:
镀硬铬是污染大,但是只要投钱做好环保还是没问题的,铬雾问题、废水问题,这两个都是可以解决的,钱的问题而已。代替的镀层肯定有两个要求,一是功能不能低于硬铬,二是成本不能高于硬铬,所以应该是没有的,还是花心思解决硬铬环保才是正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镀硬铬是污染大,但是只要投钱做好环保还是没问题的,铬雾问题、废水问题,这两个都是可以解决的,钱的问题 ...

成本高一点没事,功能满足就行,在网上看的热喷涂工艺,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网友D:
楼主是做多大的件,看网上也有HKS-G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做多大的件,看网上也有HKS-G处理

PVD的一种

网友:
PVD设备可贵了,这大概就是PVD为什么没有普及的原因,暂且不说工艺可行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做多大的件,看网上也有HKS-G处理

大概200x150mm的平面

楼主:
铁路道岔滑床台板

网友:
高速激光送粉熔覆可以了解下,现在在很多轴类零件上取代了镀铬。

网友:
高速激光熔覆主要用于轴类零件

网友:
堆焊其他防腐金属后机加工打磨

网友E(2019-09-07):
引用 网友C:
镀硬铬是污染大,但是只要投钱做好环保还是没问题的,铬雾问题、废水问题,这两个都是可以解决的,钱的问题 ...

你说的是水镀吧 电镀没污染咯

网友:
如果是黑色金属,可以考虑锌镍渗层,环保工艺,无污染,且耐磨、耐腐蚀,中性盐雾试验可以轻松做到2000-6000小时。

网友(2019-10-11):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是水镀吧 电镀没污染咯

水镀就是电镀,水镀这个词几乎没听过,五金行业沉积镀层的办法多数都是电镀,半导体行业可能用到PVD\CVD

网友:
不知道耐磨防腐的要求是什么,基材是什么,如果是黑色金属,可以考虑我司专利产品,锌镍渗层,中性盐雾试验能超过1000h-6000h,根据需求而定,如感兴趣,欢迎联系,164817437@qq.com

网友:
可以考虑刷镀

网友(2019-11-22):
PVD涂层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2020-01-06):
可以了解下电镀钨合金技术,湖南纳菲尔公司专利技术,某些方面替代硬铬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大小还是PVD 最实在,绿色环保无污染, 西安交大 出品   品质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