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孔口的30度锥度能和底孔做成一把成型钻头吗

楼主(2019-07-23):
可以吗

网友A:
订制刀具是可以的。因为你要考虑孔深度。贯穿孔你也要考虑壁厚,不然加工效率会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订制刀具是可以的。因为你要考虑孔深度。贯穿孔你也要考虑壁厚,不然加工效率会低。

你的意思深度是控制开口尺寸的要控制好深度吧,加工好以后检测再调整就可以了

网友B:
有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干的。

这么做对刀具影响怎么样

网友:
可以啊,没有问题,如果是铜件的话,两刃的成型刀就可以加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深度是控制开口尺寸的要控制好深度吧,加工好以后检测再调整就可以了

孔有盲孔,和贯穿孔,贯穿孔使用这种一体刀,那么要控制钻深,钻头太长,贯穿浅,那么浪费工时,贯穿深度10mm,你钻头长度50mm,你为了倒角多钻40mm不是浪费嘛,那么就要定制刀具。然后是普通的盲孔,盲孔有分定位销孔和螺纹孔,那不管哪种,都会考虑有效深度,尤其是螺纹孔,保证有效螺纹深度,那么必须要考虑的一点就是螺纹底孔深度必须大于有效螺纹孔深度3~5个毫米,因为丝锥头部是无效螺纹。那么问题就来了,你这个钻头的底孔必须是要和图纸要求的深度匹配,也是定制的。而且加工的时候针对材料要求很高,如果材料出现硬化点,很容易断掉。以上,还要考虑产量的问题,MC倒角的话其实效率很高3秒一个都是慢的,如果产品数量高于5个以上,孔再多点,对刀浪费掉的人工工时完全可以承受。所以,你要有产量。

网友:
可以定制阶梯钻头,有加工能力的可用标准钻头改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