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如何准确抓取旋转轴上的物品

楼主(2019-07-23):
       本人需要使用机器人抓取一旋转轴上放置的物品,旋转轴置于一箱体内,机器人在开门后拿取箱内物品,物品上贴有条形码。请教各位大神,我该如何让门打开时,正好对着旋转轴上机器人要取的那个物品,机器人又该如何识别每个物品的条形码(贴在物品侧面)呢?菜鸟一枚,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是要买,还是要造啊?

要买,问厂家就是了。
要造,先练练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相关的运动控制卡简单编程。过几年再想你现在在想的事儿吧。 不是打击你,只是实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买,还是要造啊?

要买,问厂家就是了。

谢谢,实在是太外行了。除去旋转培养箱问题,那机器人怎么定位带有条形码的物品啊,每批次的条形码还不一样,需要预先把物品的位置进行编号,然后和条形码一一对应吗?

网友B:
你问题描述的不够详细,能不能详细描述下

网友:
要视觉系统,和数控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问题描述的不够详细,能不能详细描述下

就是在一个只有一扇门的箱体里有一个可360°旋转的架子,架子上有很多格子,每个格子里会放一个侧面贴有条形码的物品。然后需要机器人准确拿取某一物品,类似于下图这种。机器人怎么确定位置呢,需要预先将位置与条形码一一对应,输入系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在一个只有一扇门的箱体里有一个可360°旋转的架子,架子上有很多格子,每个格子里会放一个侧面贴 ...

肯定需要啊,而且旋转架子下面的哪个电机肯定要用伺服电机,准确的控制电机的转动的角度,已保证门开的时候一定是机器人需要拿的物品所在的那一列。这个方案的有点复杂,方便的话加我微信,17317679548.

网友:
楼主可以买一台几万块钱的国产六轴机器人解决这个工况!

网友:
条形码和货位一一对应,转到位后扫码识别确认,机器人抓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