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冲模大概要多少钱?

楼主(2019-07-23):
想做个冲模,原料厚 0.7mm,是未淬火的钢片,冲下来 长 15mm 宽 8mm 的一片,中间带个 2*3 的方孔。
请问这种模具大概要多少钱呢?
我问了一家,吓我一跳。
谢谢!

网友:
自己线切割做一个,留好间隙,手工打磨下就能用。

网友:
买个标准模架,自己做大概几百块就够了

网友:
尺寸精度。切口质量。 还有产品数量 这些影响模具成本。

网友A:
这么小的冲裁零件,模具应该两千多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冲裁零件,模具应该两千多足够了!

不知道这个档次的模具寿命是多少呢?
对了,工件的硬度是 HRC 37-39 这个范围,也就是 HS 52-54, 或者  BHN 40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