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水对工件的阻力怎么计算

楼主(2019-07-23):
需要设计一个链条输送,中间是水箱,链条带着工件前进,工件需要浸入水箱中

想请教各位前辈,此时工件受到的水的阻力要怎么计算?

网友:
流体力学问题,有条件的用软件模拟一下

网友:
和速度受力面积有关。

网友:
所有的损失都以发热的形式体现出来,你可以从能量转化的角度去估算下

网友:
是否可以按水对物体的浮力来计算阻力?
F=ρ液gV排=ρ液g(H-h)s=[P(H)-P(h)]s水的浮力计算公式启发:任何长度物理公式,都可以换成体积公式。

网友:
用软件分析一下更准确些,不过楼上的公式已经很靠近了,看你需要的精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