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焊接变形的几种措施,欢迎补充!

楼主(2019-07-23):
措施一:从散热角度来解决焊接变形的问题
比如焊接搭接方式为L型、T型或平面搭接零件,可以在零件下面焊道位置加垫铜板(8mm以上厚度),焊道位置下加垫铜板示意图如图1所示。由于铜板热传递效率比钢板的热传递效率高,所以能够快速的把焊接热量带走,减小零件的热变形。如果零件的外形不是很平整或有凸起不便于与铜板紧密接触,也可以使用吸水性较好的厚棉布或毛毡浸湿后垫在零件下面焊道位置,也可以有效的减小零件变形。

楼主:
措施二:由于形状复杂或没有加垫铜板的空间,不能用上述方案解决问题,所以需要采用水冷法解决这个问题(图2)。
水冷法一般分为两种:
①喷淋冷却法。在零件焊道的背面采用水流喷淋的方法降温,这种方法适用于面积较大的零件,同时必须是T型或L型(需要调节水流角度)搭接方式的焊道,避免水流进入到焊道位置。此种方法的优点是冷却效果好,便于批量生产,缺点是焊接条件要求较高(需要专用设备)、加工零件种类单一;
②湿沙冷却法。对于平面搭接形式的焊道,由于不能保证水流不进入到焊道位置,所以不适用喷淋冷却法。可以采用湿沙冷却法:选择大于焊接零件的容器盛满沙子,注入清水至沙子完全浸透,焊接时将零件平放于湿沙上,使零件焊道背面位置充分与湿沙接触,即可开始焊接。此种方法的优点是操作简便,适用于各种复杂形状的零件;缺点是不便于加工大型零件。

楼主:
措施三:从反变形角度
6mm以上零件的焊接,此类零件焊接时由于零件较大,焊道较长、焊脚较高(熔池大、热影响区大),所以焊接时会出现由于热变形造成的弯曲变形,为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从几个方面入手:
①焊接时提前做好降温措施(参考小型零件降温方案);
②焊接预留变形量。由于大部分零件焊接时很难两面同时对称焊接或只要求在一侧焊接,焊接时就会因为零件受热不均匀形成弯曲变形,所以就需要根据零件的长度、材料厚度(焊脚高度)和形状来提前朝变形的反方向弯度零件,用以抵消零件的焊接变形。这项操作需要经验丰富的工程技术人员或技术工人根据经验做出判断,采用工装卡具固定零件,首件加工完成后再根据实际效果做出微调。

楼主:
措施四:振动时效去应力(我的老本行必须拥有位置
特别是不锈钢零件相对于普通碳钢零件焊接,不锈钢导热系数比碳钢小、电阻大、膨胀系数也比碳钢大,所以不锈钢的热传递慢、热变形也会更大。即使零件加工完成后表面看起来变形不明显,在接下来的运输、使用过程中也会因为振动、敲击或温度变化而发生变化,直接影响零件的外观、尺寸和使用效果,所以较大型零件特别是材料较厚(焊脚高度高、熔池大)、焊道较多的零件,在加工完成后一定要进行应力消除。

振动时效是工程材料常用的一种消除其内部残余内应力的方法,是通过振动,使工件内部残余的内应力造成的塑性变形得以减轻,从而达到消除应力的目的。工作原理是将一个具有偏心重块的电机系统(激振器)安放在构件上,并将构件用橡皮垫等弹性物体支承,通过控制器起动电机并调节其转速,使构件处于共振状态。经20~30min的振动处理即可达到调整内应力的目的,一般累计振动时间不应超过40min。此方法对加工场地要求低、操作简单,为大多数工厂采用华云振动时效设备。

网友A:
反变形很难控制的,也很难实现。现有的焊接工装常用的是水冷方法和风冷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退个火?

有的不适合热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变形很难控制的,也很难实现。现有的焊接工装常用的是水冷方法和风冷方法。

反变形的经验要求很高的 掌握变形的地方和反变形量很重要

楼主:
不知道大家碰到过卷钢进行应力消除的没有?
就是一整卷钢带展开铺平 进行应力消除 防变形

网友(2019-09-07):
刚性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