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拖车底盘装设备,设备重心偏高怎么处理?

楼主(2019-07-23):
做了一个货运的拖车底盘,用货车拖拽的,上面安装设备,设备是外购的,当时不知道重心偏高,现在安装完成后,重心偏高,有侧翻趋势,谁有好办法解决?

网友:
这个项目设计应当是围绕重心展开的,本未倒置啦!

网友A:
可劲儿在托盘上装配重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劲儿在托盘上装配重板

可行^_^

网友:
拖车加防侧倾轮

网友:
拉开轮距

网友:
加支腿,参考起重机

网友:
往底部增加重量,使重心降低!

网友:
不会是中心偏高导致的侧翻吧?看看整机的实际质心在支撑点的什么地方?把实际质心到支持点的距离消除掉或者减到尽可能小,也就是消除重心到支持点的力矩。

网友:
可以先做一个稳定性验算,如果验算合格就不用担心重心偏高的问题。如果验算不合格,再想办法解决。
稳定性验算的方法,在起重机械和工程机械方面的书里,都有具体的计算公式。

楼主:
安装的设备不是我们自己生产的所以设备本身的重心在哪不知道,这样的话怎么验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的设备不是我们自己生产的所以设备本身的重心在哪不知道,这样的话怎么验算?

重心可以测出来,理论力学里有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