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管接头

楼主(2019-07-23):
请问各位大佬,这个是什么接头配的节流阀? 如图

网友A:
自由转动型调速接头节流阀  某宝搜下   自己去看

网友B:
这就相当于一个三通阀+节流阀,只是合在了一起,节省了一个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由转动型调速接头节流阀  某宝搜下   自己去看

和它对接的叫什么接头,感觉不是标准件 怎么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相当于一个三通阀+节流阀,只是合在了一起,节省了一个零件。

三通阀,有这种带牙,侧边也带牙,屁股也带牙的  3通都带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和它对接的叫什么接头,感觉不是标准件 怎么找不到

不是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吗?

接黑色气管那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黑色气管那个

不是L型的气管接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L型的气管接头吗?

2个要对接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个要对接在一起的

那就应该是非标件吧,出图纸机加工出来的

网友:
SMC的防掉落接头

网友C:
应该是节流型快排阀。

网友:
也见到别的设备用过,不知其作用是什么。3根管怎么用

网友D:
气控单向阀,垂直安装气缸防止掉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控单向阀,垂直安装气缸防止掉落的

老哥牛B,这个一般在哪买 我看SMC上都没有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控单向阀,垂直安装气缸防止掉落的

找到了 谢谢老哥。

网友:
有厂家叫诱导止回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节流型快排阀。

对头,另外一个管路一般接残压释放阀+残压指示灯。

网友E:
应该不是标准件吧,好像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是标准件吧,好像没见过

买的到的  smc有的   先导式调速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