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过定义问题

楼主(2019-07-23):
solidworks中两个气弹簧,其中一个固定加柔性,复制一个相同的气弹簧同样改柔性,两个端点同轴后,更新后显示过定义,啥情况,求解答

网友A:
过定义就是有多余的配合,挨个压缩各个配合,看哪个配合压缩后没有过定义了,正常了,证明那个配合是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定义就是有多余的配合,挨个压缩各个配合,看哪个配合压缩后没有过定义了,正常了,证明那个配合是多余的

一共就两个配合关系,加完一个端点的同轴,另外再加另外一个同轴就过定义了

网友:
从上往下找

楼主:
就两个装配关系,感觉是BUG

网友:
复制以后建议重新定义装配关系。

网友B:
在SW眼里已经过定义了,SW在计算配合的时候,是不会调整子装配体中的柔性尺寸的,也就是在SW眼里,此时油缸伸出的长度是不可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W眼里已经过定义了,SW在计算配合的时候,是不会调整子装配体中的柔性尺寸的,也就是在SW眼里,此时油缸 ...

了解了,大神可有良策

网友C:
相当于两个小装配体都有配合,再装一起就过定义了,我也遇到过,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当于两个小装配体都有配合,再装一起就过定义了,我也遇到过,好解决

嗯嗯,我再想想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