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晒指数SPF等级划分标准

楼主(2019-07-23):
SPF值是日光防护系数(sun protection factors)的缩写,它是防晒化妆品保护皮肤,避免日晒红斑的一种性能指标。所谓日晒红斑也称为紫外线红斑,主要是日光中的UVB引发的一种皮肤红斑反应。防晒化妆品的SPF值也经常代表UVB的防护效果指标。人体法测定防晒品的SPF值是国际统一的技术模式。SPF值后面的系数是指紫外线照对皮肤的照射不致伤害的一个时间范围。防护UVA的防晒指数以PA或者PPD表示。

spf的计算方法如下:
一般情况下我们在不进行任何防晒保护的情况下,大学在阳光的照射下二十分钟左右皮肤就会有泛红表现。当你使用SPF15的防晒用品时,它可以帮助你的皮肤在阳光下延长十五倍的时间才会出现泛红现象。
20(分钟)×15SPF=300分钟(5小时左右)
SPF15指可以延长15倍时间,SPF25可以延长25倍,SPF30延长30倍,SPF50延长50倍。
1、SPF15:20(分钟)*15(SPF)=300分钟
2、SPF25:20(分钟)*20(SPF)=400分钟
3、SPF30:20(分钟)*30(SPF)=600分钟
4、SPF50:20(分钟)*50SPF)=1000分钟
PA+++,指的是表示可以延缓肌肤晒黑时间8倍左右。防晒时间长,适合长时间户外使用。PA+表示可以延缓肌肤晒黑时间2-4倍,PA++表示可以延缓4-8倍的时间,PA+++表示可以延缓8倍以上。

防晒霜是通过无机和有机活性成分起防晒作用的:
无机防晒成分通常是氧化锌、氧化钛等无机物,它们可以反射和散射紫外线辐射;有机防晒成分通常是OMC(octyl methoxycinnamate )、羟苯并唑(oxybenzone),它们可以吸收紫外线辐射,把辐射能量转化成热能。许多防晒霜同时保护皮肤不受到两种紫外线(UVA,UVB)的伤害。UVA和UVB对皮肤会造成不同的伤害。除了美容问题外,紫外线还会造成更多的问题,最严重的就是皮肤癌!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
通过对光的反射和吸收两种机制起作用。一般无机物是反射作用,有机物是吸收作用。最常见的紫外线化学吸收物质是PABA(对氨基苯甲酸,para-aminobenzoic acid),PABA吸收UVB。如果您的皮肤敏感,应该谨慎使用含有PABA的防晒剂,因为PABA容易导致敏感肌肤发红和过敏。其它的吸收紫外线的有机物还有:
肉桂酸(Cinnamates),吸收UVB;
苯甲酮类(Benzophenones),吸收UVA;
临氨基苯甲酸或脂(Anthranilates),同时吸收UVA和UVB。

根据波长的不同,紫外线分成三种:
UVA:这是波长最长的一种紫外线,不被大气层顶端的臭氧层吸收,可以穿透皮肤表层,比UVB更能深入皮肤;
UVB:导致皮肤日光灼伤,大部分UVB被臭氧层吸收;
UVC:UVC会被大气层几乎完全吸收,只有极少的情况会上我们碰上。

更多关于 紫外防护指数测定仪了解标准集团;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的知识!总是看到防晒霜上标识的“SPF15、SPF25、SPF30、SPF50”,一直不懂是什么意思,今天才知道这些标识代表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