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毫米厚圆铝片的堆叠方式

楼主(2019-07-23):
产品介绍:如图

铝片直径205厚度2,

铝片直径205厚度2,

1、需要堆叠的产品是直径205,厚度2的圆铝片

2、铝片两面沾上白色涂料进烤箱烘干出来,容易掉细粉末
3、生产速度:20个/分钟
4、铝片在网带上的位置间距不是很均匀
5、需要堆叠高度定数150个,约300到350之间即可(方便人工搬走)

请问社区的同行们谁有好的铝片出来后的定位方式堆叠方式
还有位置,设计需要的话可以再加小型接驳台输送线。

如果有描述不清楚之处望请教,我再补充!谢谢!

网友A:
输送带末尾处,码垛。
伺服升降平台,保证垛的最顶上一个物料略低于输送带上表面即可
另外加一些导向辅助机构

网友(点评):
另外加一些导向辅助机构,才是楼主想知道的。伺服,如果你认真看楼主的贴,看见(方便人工搬走),就不会说了。

网友B:
先做个滑道限位吧,保证料在一定的范围内,不要高处往下掉,容易碰伤工件,可以按2楼的方式来,就是有点贵,用单片机加一个电动推杆与传感器就可以做了,精度要求也不高,普通的漫反射传感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送带末尾处,码垛。
伺服升降平台,保证垛的最顶上一个物料略低于输送带上表面即可
另外加一些导向辅助 ...

首先感谢回答!
这个铁丝网输送带不能将铝片推出一个两百多的距离,铝片出来一半就往下倒,即使有略低一点的平台接住,铝片直角有点锋利且沾了很多粉末,先出来这一头是接住了,顶住前面的铝片,后面铁丝网在打滑不能将它完全推出来,这个已经试过,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将它接出来?你说的导向装置是滑道吗?如果是滑道不能磨损太大,粉末很容易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做个滑道限位吧,保证料在一定的范围内,不要高处往下掉,容易碰伤工件,可以按2楼的方式来,就是有点贵 ...

首先感谢回答!请问怎么设计滑道才能刚好滑到位而且滑到水平?粉末磨损不能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做个滑道限位吧,保证料在一定的范围内,不要高处往下掉,容易碰伤工件,可以按2楼的方式来,就是有点贵 ...

应该有比这个更简单成本更低的方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回答!请问怎么设计滑道才能刚好滑到位而且滑到水平?粉末磨损不能太大

喷涂,还是浸粉?
粉末在铝上的附着力还可以吧,轻一点的剐蹭可以接受吧。例如指甲。

网友D:
可以把冲压自动化的码垛方式逆转来用,上料改为接料,下一张降一点。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样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喷涂,还是浸粉?
粉末在铝上的附着力还可以吧,轻一点的剐蹭可以接受吧。例如指甲。

浸粉,用手拿都会留下白粉,但是不影响,粉末也是有点厚度的,用尖锐刃口去顶一下那点没事,就是用指甲或者在铁上滑了一道长长的细槽明显看得到铝就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浸粉,用手拿都会留下白粉,但是不影响,粉末也是有点厚度的,用尖锐刃口去顶一下那点没事,就是用指甲或 ...

稍微注意下,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把冲压自动化的码垛方式逆转来用,上料改为接料,下一张降一点。

你好,请问怎么把出来的铝片接到一个固定位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把冲压自动化的码垛方式逆转来用,上料改为接料,下一张降一点。

怎么把末端的铝片传送到一个固定的位置?定位用来码垛

网友E: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如这张图片,不需要增加动力。

网友(点评):
请看lz的ID:英雄所贱略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如这张图片,不需要增加动力。

我第一反应想到的是点钞机那个转的页轮,不知行不行?请教一下你具体定位怎么做?

网友(点评):
点钞机,那是急着要钱!你这个,才20张每分钟。那万恶的镰刀改成类似V型的?

网友(点评):
值得借鉴!

网友F:
其实可以用纯机械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可以用纯机械来搞定

单片不到200g

网友G:
这种是瓷砖包装机用的,瓷砖到位A爪松开,瓷砖落下。由于平稳落下。纯机械的没想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种是瓷砖包装机用的,瓷砖到位A爪松开,瓷砖落下。由于平稳落下。纯机械的没想到

我见的是皮带(红色)夹着瓷砖(乳黄色)输送,然后辊轮(黄色)按下去的。
打包的件数少,没看到落差控制。

网友(点评):
瓷砖打包自动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见的是皮带(红色)夹着瓷砖(乳黄色)输送,然后辊轮(黄色)按下去的。
打包的件数少,没看到落差 ...

楼主的机器,如果能相对均匀出料,就可以做到纯机械结构,链条上加上结构,一个铝片,就下落一次,循环起来。落差没关系,铝片是平的,落下到会因为气流而软着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见的是皮带(红色)夹着瓷砖(乳黄色)输送,然后辊轮(黄色)按下去的。
打包的件数少,没看到落差 ...

划个重点,学习了。瓷砖是平的,夹过来平稳按下去没问题,而且视频中下面有工序会把它四周整平,然后再包装。如果是夹圆的铝片送过来,皮带与铝片就是两点接触,会不会发生前倾后倒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可以用纯机械来搞定

你好,求指点,可以给我画个草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机器,如果能相对均匀出料,就可以做到纯机械结构,链条上加上结构,一个铝片,就下落一次,循环起 ...

对上游工艺进行管理也是一种办法,比如在烤箱线加治具让它定位,如果只考虑在后面做一个定位和堆叠装置,有什么可靠的方式吗?

网友H:
采用真空吸盘的结构,用机械方式可以实现,这种还有可以变异,

网友H:
还有一种,我见过别人做的,圆盘出来后,通过一排有倾斜角度的轴,轴上有许多滚轮,靠重力自动落到直径为6mm左右的不锈钢做成的圆形笼中,最后叠到一定高度后,在推出去

网友(点评):
轴不转,滚轮在转?靠滚轮的摩擦来推动工件滑入笼子?

网友: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0.0&isextonly=1  这个机构是我一直想用的。但还没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采用真空吸盘的结构,用机械方式可以实现,这种还有可以变异,

感谢回答!
这种铝片烘干后容易掉一些粉末的,如果每次都吸进一点粉末进去对真空发生器有没有影响?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求指点,可以给我画个草图吗?

一个想法,仅供参考。

特别的:为了避免「掉粉」,整个机构的侧壁都需要采用「滚轮板」或类似的机构。

补充说明:料槽可以内置「网兜」便于取料,料槽的底部和顶部之间设置4°左右的倾斜,物料可以凭借重力依靠在料槽里。另料槽可以设置个翻转机构,装满一批后将料槽立起,便于取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把冲压自动化的码垛方式逆转来用,上料改为接料,下一张降一点。

冲压上常用磁性皮带或吸盘机械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一个想法,仅供参考。

特别的:为了避免「掉粉」,整个机构的侧壁都需要采用「滚轮板」或类似的机 ...

思路新颖,手动点赞!

有两点担忧:
1)浸粉边角是弱点;
2)人工取料不便。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思路新颖,手动点赞!

有两点担忧:

关于料槽的问题:料槽可以内置「网兜」便于取料,料槽的底部和顶部之间设置4°左右的倾斜,物料可以凭借重力依靠在料槽里。另料槽可以设置个翻转机构,装满一批后将料槽立起,便于取料。

关于边角的问题:在我这个方案里几乎是死结了,坐等其他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想法,仅供参考。

特别的:为了避免「掉粉」,整个机构的侧壁都需要采用「滚轮板」或类似的机 ...

感谢回答!方案介绍得清楚,我会好好对比结合大家的观点,难的可能是尽量减轻掉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思路新颖,手动点赞!

有两点担忧:

好,我再补充一下
1、2毫米厚的边上没有胶的没关系,主要是用两个端面的胶
2、堆叠完150片后人工搬走应该是人工拿去安装了,我们做完堆叠推出来就可以来,后面的工序客户没有那个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于料槽的问题:料槽可以内置「网兜」便于取料,料槽的底部和顶部之间设置4°左右的倾斜,物料可以凭借 ...

谢谢大家热心提供信息,可以总结对比下,这个项目的最终方案我会再发一次贴

网友I:
引用 楼主:
好,我再补充一下
1、2毫米厚的边上没有胶的没关系,主要是用两个端面的胶
2、堆叠完150片后人工搬走应 ...

如果堆了150片,人工没去拿,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个想法,仅供参考。

特别的:为了避免「掉粉」,整个机构的侧壁都需要采用「滚轮板」或类似的机 ...

大侠牛牛牛!滚动好思路

网友J:
供参考。。。。。。。。。。。。。。简单的示意,里面还有很多细节需要你自己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如这张图片,不需要增加动力。

大侠的思路,别具一格,极致之美!

网友(点评):
不少机械机构,我去农家乐餐馆喝酒,就能学到的。。。不过,带表面粉末的铝片,不是水,水车需要在尺寸比例上略加改动。改哪儿??

网友(点评):
按我那一下子的思路,层叠时,铝片是翻了面的。。。

网友(点评):
然后应该有不少人会发现,如果这玩意儿不是铝片,而是纸张印刷品,已经太普及了。。。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得跨产品行业思考。。。

网友(点评):
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网友(点评):
如果是纸张,那就是印钞机了

网友(点评):
就差那么一点,没能到印钞厂去。但,报纸类的印刷,后道的分切后层叠部分,值得参考。

网友(点评):
现在跨界最流行

网友I:
@Cavalier_Ricky

翻面没关系的,应该正反面不区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如这张图片,不需要增加动力。

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借大侠的思路,向大侠请教一个想法!

网友(点评):
大侠真的谈不上,就一浪子而已,见过的稍微多一点而已。

网友(点评):
我一个朝鲜族,20岁才开始学的汉语,唐诗宋词只依稀记得李白的那个猴子叫个没完的那个。。。估计是我祖宗。。一样的酒鬼。。。

网友(点评):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

网友E:
不知大家是用什么样的记忆法去记忆一个机械机构。

我呢,什么事儿都是场景记忆法。

就像“拯救大兵瑞恩”里后面大干一仗之前的老师和瑞恩闲聊对白。

比如这个轮转印刷机的这个机构,我呢,同时就能想起那么一位,白天调一下午没调好,一听晚上去唱歌,洗手比谁都早。。。哈哈哈

我呢,极端讨厌死记硬背。

就像,晨跑,跟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但,丢给我一足球和一面墙,我很乐意一个人往墙上踢一小时。

但也不完全对。这段时间,早上出门早,沿着河边开车,能看见不少一身汗的靓女!!!

开始干活儿,心情舒畅不少!问题是出错也不少。。。

网友:
你这个可以看下瓷砖生产线,瓷砖的码垛方式跟你这个很像,我这里有视频,可以私聊发给你参考参考。

网友(点评):
请看18,19楼

网友:
用吸盘,机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有一种,我见过别人做的,圆盘出来后,通过一排有倾斜角度的轴,轴上有许多滚轮,靠重力自动落到直径为6m ...

通过一排有倾斜角度的轴,轴上有许多滚轮

有示意图吗?

网友(点评):
在论坛上看过这种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H:
采用真空吸盘的结构,用机械方式可以实现,这种还有可以变异,

这个图效率很高;
下面为何要振动?

网友(点评):
圆形笼子大了一点的话,可能掉下去后,圆盘倾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堆了150片,人工没去拿,怎么办?

150片为一堆,能堆好就好办了,后面可以加工储存空间,比如能放个好几堆,空间满了会报警,人工一个小时来拿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J:
供参考。。。。。。。。。。。。。。简单的示意,里面还有很多细节需要你自己考虑

感谢回答,我在优化一下,让这个端面不要摩擦这么多,要不然沾在上面的粉掉得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我在优化一下,让这个端面不要摩擦这么多,要不然沾在上面的粉掉得太多了

兄弟,米苏米的钢珠滚轮了解一下,为什么下面要个气缸接就是怕滑动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I:
@Cavalier_Ricky

翻面没关系的,应该正反面不区分的。

对的,正反面不分

网友I:
引用 楼主:
150片为一堆,能堆好就好办了,后面可以加工储存空间,比如能放个好几堆,空间满了会报警,人工一个小时 ...

一小时1200片,能放4堆,这样就需要多个周转的料笼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一小时1200片,能放4堆,这样就需要多个周转的料笼了。

直接地下放个直线输送机构,放完一个工位换个位置,一个直线上可以放很多排

网友:
引用 网友J:
直接地下放个直线输送机构,放完一个工位换个位置,一个直线上可以放很多排

lz要考虑成本,不如叫工人半小时来搬运一次,
这样什么都不用增加。

网友:
集中出口,姿势调整(平→侧→平),掉进指定的框里(是几根杆子立着围起来),计数达到指定数量,换新的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划个重点,学习了。瓷砖是平的,夹过来平稳按下去没问题,而且视频中下面有工序会把它四周整平,然后再包 ...

两侧做成弧面使点接触变成线接触,夹紧的轨道采用橡胶等软的材质,再或者上侧做出凸缘限制铝盘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大家是用什么样的记忆法去记忆一个机械机构。

我呢,什么事儿都是场景记忆法。

大侠,这里有一个帖子可以看看,
印刷方面的: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4352

网友:
这样的想法:槽型,安装时左低右高,这样圆盘掉进槽里,立着靠在左边槽壁。

然后这个槽曲线缓慢向下,让盘立着沿着槽滚下,在槽尾部槽左边槽壁的角度缓慢放平(有点倾斜),利用自重平着落进筒里。

尾部的图示画的不太准确,表示一下这个意思而已。

网友:
使用升降平台,三面加挡料板,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
这种铝片烘干后容易掉一些粉末的,如果每次都吸进一点粉末进去对真空发生器有没有影响?

不用真空发生器,对噪音要求不大的话,壳菜试试用鼓风机来吸气

网友K:
自动贩卖机了解下,你这就相当于超大号的硬币

网友:
引用 网友K:
自动贩卖机了解下,你这就相当于超大号的硬币

lz请看这里: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7705
http://www.cmiw.cn/data/attachme ...
刚好有这个帖子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那些靠产品自己滑动、滚动的,都不可靠。在滑动滚动的过程中,产品处于自由状态,摩擦力会不会一致?肯定有不一致的时候。不可控。
我建议用拾取机构加搬运。比如电子行业常用的旋转拾取机构。吸盘加一个180度旋转。或者干脆用SCARA。我觉得4万能搞一个5公斤的。

网友(点评):
老大,几年过去了,累了?放弃机械式设计了???????遗憾!!!!!!!

网友(点评):
@Cavalier_Ricky 老大何出此言呢。我一直在做机械设计,没有放弃。做机器人周边自动化。我真的觉得这个仅仅靠滑动等不可靠,有困难。不用SCARA,至少用滑台搭一个二自由度的拾取机构,比较可行。

网友L:
这个之前刚做过一个类似的。

网友:
在网带下面放一个斜面,铝片掉下来直接落在上面,(斜面的角度计算一下,让铝片从网带掉下后可以自由下滑),斜面的尾端加一个限位的结构,铝片滑下后正好落下,150个之后直接搬走

网友:
钢丝式传送带后面在低位处加一个布式传送带,加红外线传感器控制伺服或步进电机接料装置上下接料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之前刚做过一个类似的。

怎么实现的呢?lz这个工件有特殊性

网友L:
圆盘上下料。旋转料仓,加料仓升降装置,之前做过一个可以收纳四五百片。

网友:
感觉用吸盘频率应该是跟不上的,你试试两个大小不同的圆偏移放样出来的流道试试,可以尽量只接触边缘,不接触平面(拙见,未必可行)

网友:
LZ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个想法,仅供参考。

特别的:为了避免「掉粉」,整个机构的侧壁都需要采用「滚轮板」或类似的机 ...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C(2019-09-16):
引用 网友L:
圆盘上下料。旋转料仓,加料仓升降装置,之前做过一个可以收纳四五百片。

666 有详细介绍资料吗

网友M:
钢丝网连接平带,平带中做V型导向,前面做T型螺杆加减速机加顶盘接料,接近开关感应上下,多料道转盘式,个人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M:
钢丝网连接平带,平带中做V型导向,前面做T型螺杆加减速机加顶盘接料,接近开关感应上下,多料道转盘式,个 ...

多料道转盘式,想法不错,,有示意图吗?

网友:
机械手吸盘这个不是简单粗暴嘛,就是可能价格可能会高一点

网友:
做个导向,保证出料的位置一定。有预算的话,四轴+视觉+吸盘

网友:
表面光滑的话仿一个码垛机器人,用吸盘吸。

网友:
引用 网友C:
666 有详细介绍资料吗

不好意思,前段时间出差,刚看到。应该有图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