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是不是不兼容PRO/E5.0

楼主(2019-07-23):
今天刚装了一个PRO/E5.0上去。在草图画一个长方形想改一下尺寸完全没反应。请问谁能告诉这个为什么了?
附上电脑配置

楼主:
求个大神解答。

网友:
可以用Creo

网友:
你说反了,是破衣不兼容win10,因为破衣诞生时,压根没有win10这款操作系统

网友:
现在求解决方案

网友:
不装Win10!

为什么?Win7后的Win10,又不是Win XP后的Win7,不装又怎么了?

再说,为什么要装Win10?

Win10 到底好在哪儿?

网友:
|Cavalier_Ricky发表于 07-23 20:11不装Win10!

为什么?Win7后的Win10,又不是Win XP后的Win7,不装又怎么了?

再说,为什么要装Win10?

Win10 到底好在哪儿?

因为装的时候处理器只支持win10   所以没办法,只能求解决方案了

网友A:
Creo啊,win7都换win10了,pro/e为啥不能换成Creo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eo啊,win7都换win10了,pro/e为啥不能换成Creo

这软件没用过呢。求指教

网友(点评):
郁闷到成下酒菜了... ... 用惯了Pro/E,没用过Creo这个软件! 而用过Win10之前的系统,还敢用Win10?!?!?!?!?!?!?!?!

网友B:
win10是可以安装Pro E5.0的我以前安装过,win10里面你可以安装Pro E5.0说明软件没有问题,既然你能进入界面说明软件本身跟系统兼容性没啥问题。能画图但是好像是不是鼠标中键不太好用?我以前安装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才重新装回win7的,最后查阅了一下资料发现。根本的原因是win10设置里面有个选项好像是关于鼠标中键设置的。要把那个开关打开就OK了。你可以试试看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f96699bbe6d585894e3c1b8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10是可以安装Pro E5.0的我以前安装过,win10里面你可以安装Pro E5.0说明软件没有问题,既然你能进入界面 ...

现在不是鼠标好不好用的问题,问题是我输入数字小键盘用不到啊

网友(点评):
那就不清楚了你应该换一个键盘再试一下。反正我用win10装Pro E5.0是没啥问题的,可以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不是鼠标好不好用的问题,问题是我输入数字小键盘用不到啊

搞好了。把输入法切换成英文就可以了。真尴尬.

网友(2020-02-23):
能分享PROE5.0的下载链接吗?谢谢!

网友(2021-09-06):
看你描述 应该跟系统没有关系,软件已经打开使用了。

网友:
win10,proe5.0在用,但是曾经出过问题解决不了,后面重装系统安装的

网友(2021-12-02):
完全负责任的告知楼主,Pro E5.0完全可以在Win10系统上运行,公司和家里的都是这样配置运行的,公司一直没有升级Pro E,所以一直停留在5.0版本,电脑系统都是Win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