扇形钢板加工成圆锥,求大神

楼主(2019-07-23):
扇形钢板,1mm厚,扇形半径60mm,圆心角大概150.这个如何做成圆锥,有简便的方法吗,现在都是手工用钳子夹,台费时间了,求大神赐教!来个简易实用的方法。

网友:
定做或者自制辊式卷筒机

网友:
量大需要作模具啊

网友A:
量小采用。

网友(点评):
量大,换锥形辊。

网友:
向4楼那样,买个滚板的,没有多少钱的

网友:
过去的白铁匠,用一根杠子就解决了。

楼主:
本来就很小,弄那么大机器不划算

网友B:
车一个和锥形 内壁相同尺寸相同的模具,

用锤子敲扇形板,敲到贴紧模具为止

类似于白铁皮匠人的工艺

楼主:
我试试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小采用。

我想问下这个锥是如何做出来的,保证内径后外径就直接成锥形的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一个和锥形 内壁相同尺寸相同的模具,

用锤子敲扇形板,敲到贴紧模具为止

这个才是高手,让我想到了小时候补锅底的老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