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的从动与驱动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7-23):
如题,设置成从动和驱动之后,哪一种可以手动更改尺寸?

补充内容 (2019-7-23 22:28):
我提问不清楚,如果引起误会我先道个歉。在这里补充一下问题:我想更改并标注圆弧槽口的半径尺寸,更改不了,是为什么?

网友A:
巧了,我安装的SW中(sw2007)没有槽口的功能,曾经找了很久,发现高版本的才有此功能
以下是猜的
你确定了过圆弧(槽口)的两个点,又在垂直轴上确定了圆心,即三个点都是死的。那么满足条件的圆只能有两个(看一楼的图)。而你又先确定下来了槽口两个端点的封口圆弧,假定这两个圆弧不能翻转180,那么就剩下一个圆可选了。
也就是说,当你在垂直轴上固定了圆心位置,而且圆必须要过两个固定点,圆的半径就是死的
这些都是猜的
假如,把固定的圆心去掉,我觉得半径可以变,不会出现从动的提示
不过,如果还有什么默认的设置,也说不定还有问题。比如槽口形状第一次就被固定住,即槽口那两个切点的连线夹角被固定,那就算取消固定的圆心,半径还是不能动(还要出现从动提示)

网友:
机械设计方面的主流三维软件,我几乎都碰过,包括四五年前那个安装包就38G的那个。。。

楼主这个提问(加补充的那个),跟用的哪个软件没啥关系吧。。。

我想改这个尺寸,人家编程的“混蛋”,死活不让我改!!!!!

这里有个笨鸟先飞的、超级快速解决不理解情况的办法:

删掉一个你认为相关的参数,然后再尝试修改你想改的那个参数。还不让改? 很简单!!!!  按撤销啊! 英文版的话,Undo啊!

学到一个具体的知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学会学习的方法!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我来总结一下:画完槽口后,槽口半径,圆弧角度,槽口宽度都是确定的尺寸,如果想直接更改槽口两半圆圆心的距离,必须先删除槽口半径,圆弧角度中至少一个尺寸,有时槽口宽度也会影响数据的变换值域。

网友B:
哪一种可以手动更改尺寸??????

我说一个我曾遇到过的真实故事。

十几年前,我就职一家公司第一天,跟我交接班的哥们儿搞出很奇怪的事儿来了。

从澳洲寄来的EMS,他不拆开,打起国际电话来了。

我以为是公司业务流程呢,就问我们要打国际电话告诉他们东西到了?

他说不是!拆开来,如果不是,怎么办?先打电话确认一下,是不是我们要的东西!不然,没法退回去了,责任都是我的了。

我说:你不拆开,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这里面的东西是不是你想要的!

我抢过来拆开了,就是他想要的东西。。。

不着边的故事讲完了。楼主看完了知道该干嘛了吧?

网友(点评):
佛系回复,666

网友:
2楼难道看不出楼主属于拿分扯淡的吗,它真的如你所言半点智商没有吗

网友(点评):
你不说这个的话,我不会对你的智商产生怀疑。。。

网友:
驱动就是你修改了尺寸值,实体模型的尺寸也随着尺寸值的改变而改变;从动就是你修改了尺寸值,虽然从尺寸数值上来看,尺寸值变化了,但是实体模型的尺寸值并未发生任何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一种可以手动更改尺寸??????

我说一个我曾遇到过的真实故事。

我看着自己后【驱】的自行车,陷入了沉思

网友A:
不知这是什么CAD软件?

CAD中有参数驱动的概念,意思就是修改几个参数,整个零件的形状尺寸就改了。比如a=b+3*c,当b或者c的数值改变了,a就跟着改了
现在的3D-CAD都有这个功能,操作界面不难找。以前的autoCAD好像也有这个功能
不过,楼主说的和上面的不太一样。看提示,你是尺寸多标了一个。这就相当于手工画图时,标带括号的尺寸。因为是多出来的一个尺寸,所以总能用现有的尺寸将其计算出来,所以也叫做“从动尺寸”

网友:
看设计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一种可以手动更改尺寸??????

我说一个我曾遇到过的真实故事。

是我提问不清楚引起你误会,抱歉;我试过了,但是两个都不能更改数据,我想标注圆弧槽口的半径,请问是为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这是什么CAD软件?

CAD中有参数驱动的概念,意思就是修改几个参数,整个零件的形状尺寸就改了。比如 ...

谢谢你的讲解。这个是SolidWorks。
我是按照图上(4)和(5)操作的,到(5)标注尺寸那里就出现这种情况,不能直接更改圆弧尺寸,求教:)

网友C:
6楼一下子暴露了自己水平了,这不是solidworks的界面吗。

网友(点评):
用SW了,才叫有水平吗?这是什么谬论?如果是,我可以搞出好多个截图来让你猜是什么软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6楼一下子暴露了自己水平了,这不是solidworks的界面吗。

SW与SE在很多方面很像,曾经用的是同一个核
后来,SW出过事情(后门事件,在中国闹得很热闹),然后宣称改核了

网友:
驱动是主动改,从动是被动跟着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巧了,我安装的SW中(sw2007)没有槽口的功能,曾经找了很久,发现高版本的才有此功能
以下是猜的
你确定 ...

的确,圆心1点和2,3点之间有那个直线(我不知道该怎么说hhh),应该是设置里默认半径不能变动了;为了保证尺寸正确我只好先找好位置再画槽口了

网友:
我觉得你这个改不了尺寸是因为这个地方是约束后得到的,就是你在其他地方加了尺寸以及约束关系,这个地方的尺寸约束是被动得到的,这个地方的形状改变必须是你已经标注约束好的其他地方修改,直接从这个地方拉尺寸修改是不行的

网友:
槽中心点在竖直线,槽口半径定死,槽口圆心定在圆上,圆弧角度定死,已经定死 了尺寸了吧,再加其他的就是过定义
如果把提示的从动改成驱动,报错过定义

网友:
望文生义即可

057762768008

网友:
赚个积分。

网友:
驱动尺寸就是可以改的,从动尺寸是由其他尺寸控制的,或者说由其他尺寸计算得出的一个因变量,你要通过改自变量来使这个从动尺寸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