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取不同类型瓶子的夹具

楼主(2019-07-23):
各位大神,请教下有没有同时适用于以下两种形状的夹具,需要如图所示水平进行夹取,另外同一类型的瓶子尺寸不一样的话可以用使同一夹具进行夹取吗?

网友A:
吸盘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盘不行么

不行,需要做很多其他的动作,类似于倾倒,拧瓶盖等

网友:
柔性夹持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听说过

网友:
工业真空海绵吸盘你可以了解一下,各种异型物品都可以吸附。

网友B:
柔性夹爪看看行不行

网友C:
瓶盖都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柔性夹爪看看行不行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瓶盖都一样吗

不一样的,拧盖子是其他模块进行,所以不能把盖子那块遮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