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油去除

楼主(2019-07-23):
有什么好办法去除不锈钢、无氧铜材质工件表面的切削油,听说超声波清洗机可以也不知道效果如何?4 \* `7 \$ z+ j- p9 W

网友:
清洗机可以,但是清洗液要改为清除油的配方

网友:
先搞清楚是切削油还是切削液,如果是切削油且产量少且要求不高的,那就搞点柴油手动洗洗,原理是有机溶剂相似相溶原理。产量多就要上设备了,超声波洗的话是要在水基里面比较好,那就是用碱性脱脂剂,碳氢清洗剂和柴油之类也可以,但是设备复杂点,清洗设备咨询上海天实机电设备13917237290

网友:
我们这边清洗线都是用碱性的清洗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