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O型圈的取料方法。

楼主(2019-07-24):
套圈工装

套圈工装

装配抓手

装配抓手

机壳外径

机壳外径

O型圈外径

O型圈外径

线径

线径
O型圈特别软,不能用振动料盘。这种的该如何取料。恳请给位宝贵的意见。

楼主:
O型圈特别软,不能用振动料盘。这种的该如何取料。恳请给位宝贵的意见。

网友:
来料是什么状态的?散堆?

网友:
这相似一个八爪气缸啊!

网友:
做一个圆柱去套,外面弄个推的。

网友:
期待大侠们的出现,我也有个类似的案子,

网友:
可以试试振动盘震出之后竖直落入槽内,再去竖直方向取料转向。不要用横向的直震。

网友(2021-09-23):
用柔性振动盘就可以了,再CCD视觉后抓取,我们给军工上做一个0.3mm厚度的铜圈,就是这样上料的。

网友:
见过我老外做的,用一个循环的钩子,钩子上只能容纳一个O型圈,将大O型圈拉出后,机构深入,打开,套入过渡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