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折弯处两侧添加凹痕

楼主(2019-07-24):
请问各路大神
如图,圈着的两个地方,得凹进去,请问需要怎么操作呢。公司所用solidworks2012

网友A:
这这不知道怎么画。不过我的话会替代一下,就是先在平板上两边切一下切口,再在切口位置折弯

网友B:
是这个意思不,你说的凹是啥样的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意思不,你说的凹是啥样的凹?

对的。凹进去是像你那个图一样。不过材料还是要保留,不要切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这不知道怎么画。不过我的话会替代一下,就是先在平板上两边切一下切口,再在切口位置折弯

试了一下,看起来应该还像那么回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这不知道怎么画。不过我的话会替代一下,就是先在平板上两边切一下切口,再在切口位置折弯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C:
直接拉伸切除两个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拉伸切除两个槽!

请问是怎么切除?展开了切除,还是直接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这不知道怎么画。不过我的话会替代一下,就是先在平板上两边切一下切口,再在切口位置折弯

好像图中那样两侧有点弯,知道怎么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意思不,你说的凹是啥样的凹?

好像图中那样两侧有点弯,知道怎么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拉伸切除两个槽!

好像图中那样两侧有点弯,知道怎么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