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数关联后,更新延迟的问题

楼主(2019-07-24):
       问题背景,需求是这样,需要将零件A(踏步)和零件B(锥面圆筒)装配在一起。高度是可变的。
       随着高度变化,零件A总是可以配合锥面。
       因此,做了两个辅助草图,一个用来创建装配高度的锥面圆筒切面圆直径r1,另一个用来创建踏步距离圆筒中心的距离l1,l1需要依赖r1生成。
       然后依靠l1来驱动不同高度时,踏步距离圆筒轴线的距离,保证配合在一起。

       做好关联后,修改高度3600,这个参数。会出现关联参数更新不了的情况。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到,参数表界面,高度由3600变为3800.参考参数里面,切面圆直径变了,但是模型参数里面关联的却不变,导致后续的装配参数也无法更新出来。本地更新按钮为灰色,保存、关闭再打开一样不会更新。后来发现,在参数后面的关键参数或者导出参数复选框里勾选或取消勾选,圆直径840就会更新过去,但是无法驱动第二个草图里面的装配位置l1。同样无法更新,保存再打开也不能更新。
       后面通过logic规则,直接更改模型参数为参考参数,设置保存触发。需要保存、本地更新、保存、本地更新,四次操作,模型会被正常驱动。
       简单来说,现有原始参数A,产生了联动参数B,再产生联动参数C。更改A后,对B、C的引用无法实时更新,保存或更新都无法使参数更新。也换不同的电脑、系统试过了,问题可以复现。不知道产生这种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怎么来解决呢。

网友A:
给我模型看看

网友:
做好是做一条装配辅助线,这样高度好调节。

网友B:
这个脑筋急转弯课题,太好玩了。琢磨了。。。

我呢,就一个工作面,就是台阶的高度。(先说一下,我的是2020.1RC版。)

然后画一个穿到椎体里面的框字钢筋。

然后,再在那个工作面上新建草图,然后投影切割面。

然后相切线,然后分割,就有了。我试了把多实体导出成零件,部件里没查出干涉,肉眼也没发现分离!哈哈哈

我的模型中,d14是框子到椎体面的差不多距离,以保证人踩上去脚脖子不累。但这样的话,每根框子的腿儿长度就不一样了。

腿儿的长度一样的画法,还得琢磨。。。

另外,2019版本身,就有不爱自动更新的偷懒毛病,还有资源中心中内六角螺栓GB/T 70.1捣乱啊、项目定制啊等方面的严重问题。忘了是不是从2018 就有的老毛病。

诚恳地劝你千万别升级到2019,包括带补丁的,你会后悔死的。

2020的,你最好先观望。多出来补丁后,再看看大家怎么说,再考虑吧。

多年忠诚的小老鼠在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脑筋急转弯课题,太好玩了。琢磨了。。。

我呢,就一个工作面,就是台阶的高度。(先说一下,我的是 ...

已发mail,请查收,谢谢!

网友(点评):
我豁出去了,微信,也这个名。备注不让我弄清楚,一律忽视。。。

网友(点评):
这样全世界都知道了

网友(点评):
呵呵,早就已经是广告商的目标之一了。。。不知道是哪个混账干的坏事儿。我一个老土去年才开始用的微信。。。

网友(点评):
就是那句话:该知道的,都不知道;不该知道的都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我模型看看

陈老师您好,不好意思昨天没有看到。
附件是模型,如果不能顺利解压的话,请您把扩展名改成zip解压。论坛只能上传rar的压缩包,我这边只能压缩成zip或7z。我就改成rar上传了。不过我这边不改扩展名也是可以解压的。
我这边使用的是2017版。麻烦您有空了看下。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脑筋急转弯课题,太好玩了。琢磨了。。。

我呢,就一个工作面,就是台阶的高度。(先说一下,我的是 ...

提到投影分割面,还有个问题。。
做这个零件的时候,因为装配平面是在装配体里面创建的,在平面上创建草图,然后发现不能投影锥体的切割面,命令是灰色的。
然后试了下,发现投影切割面这个命令只能在零件本身里面使用,在上一级的装配体里面就无法投影切割面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所以在装配体里面无法直接投影到锥体的切割面,无法知道切割位置的圆直径,才使用了创建另一个草图,获取切面圆直径的方法。
然后就发现了不能更新的问题。

更有意思的是,不是完全的不能更新,而是总是更新到上一个数值。
比如说原始参数A1生成了联动参数B1,然后生成了联动参数C1。如果A1改成A2,B1不会更新,C1同样。如果接着把A2改成A3,B1就会被更新成B2,C1同样不更新.....看起来,参数B的更新总是晚一步。。。还不能驱动C更新。
我使用的是2017版,不知道其它版本是不是存在一样的问题。

网友B:
Inventor可以创建多实体零件,比你这种在部件环境中建模方式安全得多!这比什么都重要!

我自己,已经忘了多少年没在部件环境中创建零件了。。。

我画着玩的文件,打开试了没有?反应速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ventor可以创建多实体零件,比你这种在部件环境中建模方式安全得多!这比什么都重要!

我自己,已经忘 ...

抱歉,我这个是新注册的号,下载不了附件,看不到你发的图纸。。我在做系列产品的快速设计,二次开发专用的插件,来快速的更改设计图纸。
客户的产品零部件这些都是固定的,只能尽量的减少驱动的参数,用参数关联来减少程序的参数更改,没办法改他们的设计模型图纸。
本意是用invent本身的求解功能,来自动适配装配的位置。程序里就不用再求解计算了,只更改高度这个驱动参数,就能自动装配到对应的位置。
不过对于这个问题找到了解决方法,把需要的参数都链接在锥体零件里就行了,就可以投影切割面了。
看起来问题的根本是,应该避免引用零部件里生成的联动参数来创建草图生成新的联动参数。避免这个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B:
我下载看了你的模型文件。果然不出我所料,LOLO忽视了一个问题:

椎体上水平配合踏步时,随着高度变化,踏步的端面边缘,和椎体面接触的点也会有变化。

换句话说:首先,接触点不在踏步的轴线面上,而在靠下的地方,而且高度不同,这个接触点离踏步轴线面的距离也不同。。。

我呢,到现在,只能算出踏步端面离椎体轴线距离下踏步的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下载看了你的模型文件。果然不出我所料,LOLO忽视了一个问题:

椎体上水平配合踏步时,随着高度变化, ...

是的,确实是你说的这样。
跟客户沟通了下,装配图就不那么麻烦了,就这样装了。
他们焊接时会打磨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确实是你说的这样。
跟客户沟通了下,装配图就不那么麻烦了,就这样装了。
他们焊接时会打磨处理 ...

就一点:

踏步两边的长度都是一样的话,越往上走,台阶会越窄,越不好踩住。。。安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一点:

踏步两边的长度都是一样的话,越往上走,台阶会越窄,越不好踩住。。。安全问题。。。

嗯嗯是的。你考虑的太周全啦
他这个是维护旁边一个部件的时候临时抓或者踩的
圆筒还装的有一个专门用来攀爬的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