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线排料

楼主(2019-07-24):
直径3mm,长度1000mm的铁线怎么一根根整齐排料,速度1根每秒。

网友A:
精度要求多少,如果要求不是非常高可以小批量对拍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要求多少,如果要求不是非常高可以小批量对拍就行。

怎么个对拍法?

网友:
又细又长,很容易变形,而且排列的工况速度很快,难免会出问题了!

网友B:
你这料的排料,起码有:纵向一字型、横向单排型,蜂窝状堆叠型。。。

你想要的是怎么个整齐法啊?

铁线两端是啥样的?(不管哪种,这才是关键。。。)

网友:
类似薄板或者铝板堆垛的对拍结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料的排料,起码有:纵向一字型、横向单排型,蜂窝状堆叠型。。。

你想要的是怎么个整齐法啊?

来料状态都不知道啥样,排成啥样也不知道,这么长的东西,排的时候需要注意啥,更是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来料状态都不知道啥样,排成啥样也不知道,这么长的东西,排的时候需要注意啥,更是不知道

啊?????????????????????????????

你,啥都不知道,那想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