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升降机构的问题?

楼主(2019-07-24):
如图机械手夹铝棒上下运动,再下降时突然间掉速,速度突然加快,传动是由电机带涡轮蜗杆减速机通过齿轮齿条传动的,现减速机传动比1:60,听说可以自锁,功率安全系数为1,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是不是都是下降时失速会多一点,上升失速会少一点?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下结构经验吗

网友:
电机是什么电机

网友:
不是所有的蜗轮蜗杆减速机都能自锁的。

网友:
你可以跟电梯一样做一个配重,那样就不用操心了。哈哈

楼主:
普通电机带刹车

网友:
机床展上看到这种结构比较重的时候,带个辅助气缸应该是这个作用

网友:
下降受重力的影响,问题点会比较大。

网友:
借楼问一下,像这种情况,如果我想让下降的速度和上升速度一致,如何进行改进?

网友:
是不是因为蜗轮蜗杆的反向间隙比较大?
不建议用蜗轮蜗杆
你这个是要用伺服电机的吧。蜗轮蜗杆的传动效率低,反向间隙大。建议用行星减速机。

网友:
换成伺服电机呢

网友:
如果太重的话  可以考虑加一个或者两个辅助气缸平衡重量

网友:
第一 由于下降自身就有重力速度过快惯性冲击力,所以建议你换成大一型号的减速器(速比可以不变)
第二 电机带断电刹车,PLC控制也要更改一下。

网友:
带个平衡气缸就行了

网友:
普通电机肯定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用伺服电机就不会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7-24 20:11下降受重力的影响,问题点会比较大。
上升也是受重力影响啊

楼主:
|风》追逐发表于 07-24 17:02你可以跟电梯一样做一个配重,那样就不用操心了。哈哈
配重会不会结构变了好复杂

楼主:
|Leo_20180309发表于 07-24 20:39借楼问一下,像这种情况,如果我想让下降的速度和上升速度一致,如何进行改进?
这个多少都有点误差

楼主:
|WUHANLIST发表于 07-24 16:29不是所有的蜗轮蜗杆减速机都能自锁的。
所以在想要不要换成普通的齿轮减速机

网友:
普通电机的定位时间很长的,定位肯定不准

网友(2022-11-01):
蜗轮蜗杆减速比60是静态自锁的最低条件了,如果动态还需要更大。你这明显是电机力不够没保持住,估计计算电机的时候没有算蜗轮蜗杆减速机那奇低无比的效率。补救措施就是反向加个配重之类的。
我们计算电机扭矩都是理想计算,之所以要不同工况有不同的安全系数,就是要考虑不同场合冲击振动对负载的影响。特别是涉及到摩擦自锁,摩擦系数不是一成不变的,可能这一会摩擦系数是0.1,设备走了一段,润滑条件不好了,摩擦系数就是0.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