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前辈 这个倒角该不该标

楼主(2019-07-24):
不算大问题,就是有点疑惑,请大家解惑。
一个调整片,我有注明倒钝,车间未倒钝就拿去发蓝,导致需要重新去毛刺再发蓝。车间有个老领导说图纸不对,应该图纸上磨削面处就要标注倒角,而且磨削量超过1mm,倒角就要超过1mm。

可是有了倒角,磨削完不是仍旧有毛刺吗?那倒角还有什么意义的?

网友A:
弱弱问一句,是不是没有出过工艺图?

如果路线上有工艺,图纸标记最终状态就可以,其他的工艺会去安排;如果路线上没有工艺,图纸上应该标记出工艺方法。当然,这个每个公司规矩都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问一句,是不是没有出过工艺图?

如果路线上有工艺,图纸标记最终状态就可以,其他的工艺会去安排; ...

有工艺的  工艺上明确有去毛刺一条的,就是钳工师傅没有去毛刺

网友(点评):
那明显是漏工序了嘛,这个锅你不要背。 倒角的那个面要磨削,理论上磨了的面与倒角面相接处还会有锐边,不过不太明显而已。

网友B:
我们规定应该标注,或者再技术要求中说明

网友:
别当回事。

网友(点评):
就服你,每次都这么精辟

网友C:
首先要明确:1.“倒角1X45o”与“锐角倒钝”不是一回事。2.图纸不能表达清楚时,技术要求必须写出来。
其次因图纸没有交待清楚,造成的误解,应尽量协调解决。

网友D:
一般我们都会标明未注倒角要倒多少,如果有标明倒钝但车间没做,那就是车间的问题。如果你对标注有疑问你可以来找我,但这个不是漏掉做之后拿来说图纸有问题的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明确:1.“倒角1X45o”与“锐角倒钝”不是一回事。2.图纸不能表达清楚时,技术要求必须写出来。
其 ...

感谢回答。第一次发帖,插入的图片不知道怎么看不见。倒角和倒钝是两个概念,这个知道的,图纸有要求倒钝。只是调整片是否需要倒角我有些不理解,本身就4mm厚的薄片,倒个1mm的角会很奇怪,而且本身车间加工时候倒角也不上床子的,就是钳工师傅刮一刀的事情,发这个贴不是闹情绪,主要是有点疑问,这个倒角该不该标工件很小差不多10x15x4,mm的薄片,倒完1mm 的角,再和其他零件配合,会有一个缺口,有点别扭。

网友(点评):
倒钝有R0.2,同理倒角也有倒C0.2的。不要认为倒角的最小尺寸就是C1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我们都会标明未注倒角要倒多少,如果有标明倒钝但车间没做,那就是车间的问题。如果你对标注有疑问你可 ...

感谢理解,我是感觉老领导有甩锅的意思,不过我接不上他的话,也觉得好像有点道理,自己不能确定,所以请前辈们指点下。本身担责任这事我不在乎,我错了该扣钱扣钱,不过自己图纸不清楚怎么画就有点忐忑,到时候不该标的倒角画上去了,该标的没标就不好了。这个倒角该不该画我自己确实没底,自己更倾向于不画,所以请教一下。

网友E:
这就是长经验了, 反馈问题,不断改进工艺。已经有问题了,你还倾向不画就不对了。车工件倒角是容易的事,磨量1mm倒角1.5*45%%d就行,不是车工件倒角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长经验了, 反馈问题,不断改进工艺。已经有问题了,你还倾向不画就不对了。车工件倒角是容易的事, ...

感谢回答,不正确的我肯定不画,如果应该画,我肯定会改。这个帖子就是想问一下各位前辈,这个调整片需不需要倒角,为什么?调整片一般磨削量就几丝的,技术要求明确要求要倒钝。

网友:
技术要求有去毛刺,没去毛刺是车间不对。需要倒角,图纸没画,没标是你问题。没关系。锅多背一背,就习惯了。

网友:
所有加工的零件图中都加一句:未注棱角倒钝,可以免全责吧?特殊要求的倒角部位老老实实标注倒角距离和角度。

网友:
其实问题的本质并不是该不该标注倒角,而是楼主一开始就认为不要倒角,以为技术要求注明倒钝就行了,而车间既没有倒角(图纸没标),也没倒钝,最终导致返工,其实双方都有责任。归根结底,楼主没有完全理清倒角的作用。另外,设计图纸表示工件最终状态,什么磨削和倒角的关系我有点迷糊,那是工艺的事,我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倒角要大于1,如果楼主有图,放上来可以更方便讨论

网友:
在这种职场里待的时间越久,越不会去听人家事后怎么说的,而是看那个东西,看那个铁证。

然后,就会明白那个人有没有把你当跟他一伙儿的。

然后,该怎么办,是你的事儿了。

这种事情,在职场,不是仅靠理论能解决的。

网友F:
车间加工都是根据图纸来的,图纸怎么标,员工就怎么干,如果图纸没有标注,车间时不会执行的,既然楼主已经有标注的话,那这个锅还是得车间背,不过,就事论事,大家还是和平解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车间加工都是根据图纸来的,图纸怎么标,员工就怎么干,如果图纸没有标注,车间时不会执行的,既然楼主已经 ...

感谢各位前辈的回复,我发这个贴不是要明确责任,我本身不怕担责,我就是想知道这个零件需不需要倒角。不会贴图,这个太麻烦了,如果可以直接截图贴图多好。

网友(点评):
能加技术要求这四个字吗

网友:
老领导说的没错,先倒钝后磨削,磨削量把倒钝的地方都去除掉了,跟没倒钝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的回复,我发这个贴不是要明确责任,我本身不怕担责,我就是想知道这个零件需不需要倒角。不 ...

这个件量大就是冲切件,做抛丸处理,应该就没有毛刺了。但两平面厚度有公差且粗糟度0.8,要磨,磨两大就要铣床倒角或专用倒角。经济办法是磨后人工倒钝。

网友:
这一般出现问题,想找个人抗一下。不过你是设计,还是做生产工艺的。
设计的话,你在技术上说明就可以了。生产工艺的话拿到图纸要去分析,怎么做成、

网友:
这个有什么好讨论的,做设计的这种锅太多了,你能想象你和一个采购说这个地方要加工的,图纸已经标了啊,采购会和你说这个是光洁度符号怎么就变成要加工了啊?人只要想找理由太容易了!我们设计出的图就是最终形态,不管他磨不磨都要给你倒钝,不过我自己的图纸一般是写在下面技术要求里,这样更容易让人看到。

网友:
1楼说的对,你图纸确实有问题。出现问题了车间和你扯皮还真说的过去。啥叫倒钝?你要求的是毛坯还是成品?起码你没标在工件上锐角倒钝2字!再者,什么样的东西是用上倒钝工艺的?你这零件图的精度明显高于倒钝级别了。应该标圆角或倒角技术要求。

网友:
几乎所有的技术要求第一句话就是:去所有飞边毛刺。
如果有,完全不要理他们,明显的漏工序后甩锅的行为。
就算没写,去毛刺、锐边也是加工常识。何况有“倒钝”二字!
至于磨削余量1毫米,倒角就要大于1毫米,这他妈的是什么水平呀?还老领导?这是出图,不是编工艺!图纸表达的状态就是最终状态!车间的人明显的帮着车间的人甩锅!我要是你领导,肯定会为你出头!

网友:
设计秀和加工秀的区别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能不能把老领导忽略,我们就讨论这张图纸,图纸在17楼有。
要不要标倒角,为什么?请各位答疑解惑。
工件不是量产,机床夹具上用于调整用的,平常磨床磨完都是工人手动倒钝的。有时候会调整多次,调整完一般都是倒钝。
为了节约设备和时间不会上机床。

网友G:
你这个画图水平有待提高,不过设计图纸画的是最终状态,总不能把怎么加工一步步得给他画出来。明显是车间甩锅,这也能当领导吗,是车间领导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的回复,我发这个贴不是要明确责任,我本身不怕担责,我就是想知道这个零件需不需要倒角。不 ...

这种单件小批量原则上要倒角,毕竟不需要考虑量产工艺,倒角是为了装配时避免划伤;可以选择C0.2或0.5.说一下图纸上几个问题,倒钝,发蓝应写在技术要求里面,发蓝不是热处理;既然作为调整垫片表面粗糙度为什么要选0.8?一般6.3足矣。

网友:
即使标注小倒角,车间工人也是锉刀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单件小批量原则上要倒角,毕竟不需要考虑量产工艺,倒角是为了装配时避免划伤;可以选择C0.2或0.5.说 ...

前几点很认可,只是来到这家公司都这么出图,至于热处理是因为都是用SW出图,模板问题,都从库里调的,也就随波逐流了。最后一点粗糙度也是正确的,只是和前面几点一样,这个粗糙度意思是磨削完之后要求的粗糙度,一般现场有两种,要求高点的0.8,低一点的1.6。我也不太清楚这边应该标磨削前的粗糙度还是磨削后的粗糙度,请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画图水平有待提高,不过设计图纸画的是最终状态,总不能把怎么加工一步步得给他画出来。明显是车间甩 ...

感谢回答。27楼有前辈指出了图纸的问题,请麻烦看一下还有什么不足的补充。领导是公司副总,管理车间多年,应该是有感情的把。对于我,只要知道哪边不对,怎么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点很认可,只是来到这家公司都这么出图,至于热处理是因为都是用SW出图,模板问题,都从库里调的,也 ...

问题不是磨削后标多少粗糙度,而是你标的粗糙度和精度决定加工工艺,不能本末倒置,我的意思是你为什么选择这个粗糙度,这是由你零件的功能和使用要求决定的,这也是我说6.3足够的理由,若你的零件有特殊要求另说。

网友(2019-08-27):
引用 网友B:
我们规定应该标注,或者再技术要求中说明

技术要求里面一般都会提“去除尖角毛刺,棱边倒钝”,个人觉得这是底下干活的人懒了,推卸责任而已

网友:
一般来说倒钝锐变是可以的,但加工的人经常就把它忽略了,所以很多时候还是尽量标倒角比较好,哪怕是C0.5…

网友:
这个帖子很长时间了。很多人都说到了点子上,但淹没在许多帖子中,楼主可能到现在也没注意。我想说说我应该怎样画这张图。根据楼主的述说,这个工件是机加工后去发黑,然后再按装配时配磨致实际需要尺寸,配磨前尺寸6毫米,最大磨量1毫米。那么在图中6毫米处应标注装配时配磨,倒角1.5*45度,这样配磨后还有倒角0.5以上保护和保持倒角处的发黑。最后配磨好以后因为还有倒角的原因,只要用油石去锐就可,倒角处发黑不会破坏。并在技术要求中说明一句配磨后倒锐就可。另外说一句你的领导是老鸟,实际经验丰富,他已经点明关键了,你还一时不理解而已。

网友:
对于这种件,我们一般只在技术要求中写一句:棱边倒钝,去除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