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个问题需要请教一下各位

楼主(2019-07-24):
我现在需要用到一条1400mm的丝杆,我担心丝杆会出现下垂,丝杆的轴径不能小于多少

网友:
1.选直径主要考虑的是扭矩,受限的是加工工艺,在这两者满足的前提下越细越好,
2.丝杠下垂量两头螺母预紧能抵消些。
3.再说你不能指望丝杠既做传动又做导向,导向还是要靠导轨。

网友:
没头没脑,不知大小

网友:
假设一个直径D
确定载荷、与其他构件的接触方式
然后有限元分析,
solidworks simiulation
说白了就是材料力学

网友:
没参数要求,怎么回答你的问题呢?工况咋样的?

网友:
细长比60

网友:
另外比起轴向,丝杠你更需要考虑的是径向负载

网友:
担心什么时丝杠产生下垂?

网友:
细看首贴之前,先给楼主泼一下冷水。

题目该换了吧。。。不然,工资涨幅会缩水的。。。

网友:
丝杆直径大小应该是按照设计需要的两端扭矩来确定的,而不是从加工的角度来考虑多大直径的丝杆容易合适,感觉有点本末倒置

网友:
根据情况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