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机驱动多组齿轮的机构

楼主(2019-07-24):
有谁做过一个电机驱动多组齿轮的机构吗?图片所示是可以驱动五组.驱动了第一组齿轮后,升降机升一个等间距的位移,然后齿轮啮合,驱动,驱动完成后,齿轮松开,如此往复.
理论上是可行的,比较担心的是每一组齿轮啮合的时候,怎么保证准确的啮合?
有没有大神给点建议?

网友:
兄弟这个结果我还正做过 只是不是用齿轮,用胶轮做的旁边配气缸松开

网友:
不会发生两个齿撞在一起吗

网友(点评):
要想办法错开齿,不然齿轮啮合不了!

网友A:
齿轮倒大角,啮合时以低速啮合,然后升速运行。

网友(点评):
兄弟,谢谢你的建议.请问低速啮合,然后升速运行,什么电机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多级变速箱就是靠点动正反转拨叉拨动齿轮啮合的。

网友(点评):
汽车上的减速箱是靠什么保证每次都完美啮合

网友:
说实话,兄弟,不如用链条。

网友(点评):
兄弟你好,请问用链条如何实现呀?(五组不是同时运动哦.每次只有一组动.)

网友:
木工行业有见过类似的设备

网友(点评):
兄弟,有类似的照片或者视频吗?想看一看,谢谢!

网友:
移动——入位(啮合)——传动——出位——移动。这个“位”的要求有重复精度保证啮合精度,还有支撑的功能。

网友:
做链条链轮齿轮等配件,楼主有需要吗?

网友:
做设计有时是这样: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
除非不得已,否则不建议使用齿轮传动,
如果能改成链轮传动最好,会省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网友:
还是装5组电机还实际一点。看你电机不大,也不贵。

网友(点评):
兄弟,你这也是一种方案.

网友:
lz交代清楚,5组小齿轮等距伸缩,最小间距多少,最大间距多少?

有没有考虑链轮或者同步轮?

网友B:
见过实际用链条的,建议用链条

网友(点评):
五组不是同时动哦,每次只动其中一组.你说的链条可以满足么?

网友:
你看看

网友(点评):
感谢兄弟的分享.不过用胶轮的话,传动的东西比较重的话,会不会扭力不够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见过实际用链条的,建议用链条

可以的,轴上面的齿轮换成链条,电机上用链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轴上面的齿轮换成链条,电机上用链轮

1564106610(1).png 1564106626(1).png 两端的动力都是左端中心位置的链轮,右端单段流水线通过气缸过去啮合,让产品留到单段流水线,分开即无动力

网友(2021-10-26):
引用 网友A:
齿轮倒大角,啮合时以低速啮合,然后升速运行。

请问是倒端面角还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