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装阀调试和加工的问题

楼主(2019-07-25):
1. 购买了贵州红林的插装式高速开关阀;

2. 自己设计了阀块,想测试一下这个插装式高速开关阀的参数;

3. 设计了测试液压系统;

4. 搭建了实物进行测试;

5. 问题是,高速开关阀控制口(A口)的压力读数,总是接近系统压力;
就好像P口直接和A口相通似的!

6. 我考虑的原因是,我加工的阀块在下图中画圈的部分“尺寸和形状”精度不够,导致进口压力油(P口)沿红色箭头泄漏到控制口(A口);

7. 我手里没有测量装置。我的判断有可能正确么?我想重新加工这个阀块,哪位朋友能助我一臂之力???

网友:
贴一下原始参数啊

网友(点评):
购买的高速开关阀最高压力17MPa

网友A:
A、P口在哪里?看了半天没找到;
把原理图中的标识字母、数字放大一些,太模糊了,看不清;
把透明阀块的接口标识和原理图中的相对应标识标注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口在哪里?看了半天没找到;
把原理图中的标识字母、数字放大一些,太模糊了,看不清;
把透明阀块的 ...

谢谢您的回答!

附样本下载

网友(2019-08-29):
接近系统压力是因为你A口接的压力传感器,当高速阀接通后压力就起来了,而高速阀关闭后并没有泄压途径,所以接近系统压力。

网友:
检查一下T口的油路,看和油箱通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