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传动设计中,多个齿轮并排传动可以吗

楼主(2019-07-25):
像图片中的安装方式,出了满足齿轮传动的设计准则还需要注意什么问题,或者在实际应用中有这样做的吗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传递效率也挺高,但是我实际是没用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传递效率也挺高,但是我实际是没用过的

实际上没有用过,是因为有什么弊端吗

网友:
我经常这样用。要算好中心距之类的。我只会用在低精度传动。高精度的不会玩。

网友:
看你高速,还是低速了,你这个齿轮是直齿,应低速,理论设计可以的,真真生产时注间精度

网友:
对加工精度要求要更高一些。

其实这个用两(或者3)根轴完全就能搞定的。四根轴多了更多的密封、轴承,不划算。

网友:
这个齿轮布局,我想到的用处就是 要么避开传动中间的什么东西,或者有个轴是需要活动,要么就是一个轴带动其他3个轴转动。

网友:
随便找找,一般传动的齿轮盒都这个结构。
如楼上说的,算好中心距,带几个输出轴,输入输出的方向要想好。

网友:
这样可以的,不过实践中很少这么用

网友:
为什么要并排这么多啊   这四个并排  不是可以改成两个并排的吗

网友:
并排尽量少一点,可以错层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