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7000多这电脑配置SW卡 大家帮我看看哪里不行

楼主(2019-07-25):
花了7000多这电脑配置SW卡 大家帮我看看哪里不行,我不懂电脑  用了简单零件 就会提示内存不足 报警 性能太差不如我们公司 5000电脑呢 怎回事呢  是戴尔笔记本 。当时买的时候他说可以运行的,卡的一逼,还晃动。大佬帮我看看哪里不行 专业的帮我回答一 我是不是坑了 哪些需要提高

网友A:
LZ不是打击你,这个价位的配置运行solidworks也就勉强能打开,处理一些简单的模型,稍微大点的就会报内存不足的。

网友:
7000的笔记本就不要说出来了。性能好不好那里。还有win10装低版本的SW也会很卡。很可以兼容问题。

网友B:
1、内存稍低,推荐16G(都i7了,还8G的内存,略显寒酸)
2、笔记本CPU主频太低,SolidWorks吃单核主频的
4、看不到显卡配置,但是7000块的笔记本显卡应该没问题,是设置了核显运行软件吗
3、这个配置应该可以流畅运行的,加大虚拟内存试试

网友(点评):
赞同!我觉得吧1cpu主频确实低了,8核的还没主频高的4核跑的溜。2内存嘛略小,再加个8g的条,3上个固态硬盘,4尽量别用win10,换7

网友:
这个主频太低,dell那台机呢?

网友:
内存太小了

网友:
CPU没问题,第八代标压高端I7,简单绘图够用的。内存8Gb马马虎虎吧,因为看不到内存的具体参数,只能从容量上来说了,算是及格线。

1、查一下独显的型号,去sw官网上对比一下是不是专业优化过的,如果不是,那卡顿很正常
2、显卡设置【通过预览调整图像设置】选择【性能】
3、尽量用sw2018

网友C:
哈哈我这老爷机只要不是大型装配模型都挺流畅的

网友(点评):
你这cpu不错,内存加个条,上个固态那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这老爷机只要不是大型装配模型都挺流畅的

是的,他的机子流畅运行没有问题的,超大型装配体才会卡顿

网友D:
楼主别听他们瞎说  你这个已经很好了 我的3000的笔记本 玩大型装配体都还可以 300-400个零件的完全没问题

网友(点评):
400个零件算大型装配?反正我做的产品装配图零件都是上千的。包括标准件

网友(点评):
你这cpu主频比他高很多,内存大一倍,2个主要功能都优胜了还想咋的。

网友:
我们办公电脑配的i7 8700+gtx1066+双8G内存,感觉也不是很流畅,大型装配体照样卡。画图还得专业显卡好些

网友:
是不是显卡没设置好,有可能默认用集显了

网友E:
说cpu不行的是什么心态
i7-8750H的基准频率只有2.2GHz,但睿频动态加速更猛 单核双核可达4.1GHz,四核时最高4.0GHz,六核时依然能达到3.9GHz,i7-7700HQ四核全开则只有3.4GHz。
当然散热不行或者有功耗墙另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别听他们瞎说  你这个已经很好了 我的3000的笔记本 玩大型装配体都还可以 300-400个零件的完全没问题

你内存比楼主高一倍

网友:
不知道LZ的SW是什么版本,2017以下的版本和WIN10 HOME那是绝配啊

能卡到你摔电脑

先装SW2018试试看吧,

不行就再换系统,

WIN7估计是改不了了,没有相应的驱动,

可以改WIN10专业版

网友:
硬盘和显卡的问题,换个大点的固态硬盘,再弄个专业图形显卡

网友:
搞设计的电脑最好是用台式机,要大内存,独显,显存要大,硬盘要固态硬盘,CPU反而要求不是非常高(当然财力允许也是高一些比较好)。
win10用专业版。电脑属性设置里选性能优先

网友F:
就按楼主发的照片,就觉得楼主发的很不专业,关键的显卡信息和硬盘是否固态都不知道,所以也无法帮你升级改进

网友:
我的7000多的戴尔 灵越      也TM卡的要命   鼠标像喝多似的
戴尔 真的不行    贼der主要是我不懂   光看了个外表  光鲜亮丽
粉嫩粉嫩的   绣花枕头啊

网友(点评):
看动作片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别听他们瞎说  你这个已经很好了 我的3000的笔记本 玩大型装配体都还可以 300-400个零件的完全没问题

一千个很多了?  400个加工件 如果算上你说的标准件 钣金件 的 也上千好不好

网友G:
1、SW要玩得顺溜,系统千万不要用家庭版,要装专业版!
2、i7+8G内存,玩玩SW足矣,哪怕是集成显卡和非固态硬盘,应该也不会太卡;
3、不知楼主显卡是啥,一般这个配置显卡至少是1060加4G显存的,但显卡设置必须正确,不能犯只用主板集显不用独立显卡的错误;
4、看看虚拟内存的设置是否正确,一般这个配置的机子系统盘都得是256G固态硬盘的,虚拟内存必须划在固态盘里,SW也得装在固态盘里!!!

结论:楼主的机子系统装得不好,建议重装系统!
1、系统用专业版(WIN7专业版、WIN10专业版)
2、SW用SP5版(同个系列中最稳定的版本,用偶数版本,如SW2012SP5、SW2014SP5、SW2016SP5、SW2018SP5……)
3、硬盘用固态硬盘240G或256G及以上的,系统和SW及虚拟内存均放固态盘,固态盘划为一个区(即C盘)好可;
4、看一下有没有独立的显卡,确认一下显卡设置;
5、有条件再上8G同款内存

网友(点评):
楼主的是笔记本,换硬件玄乎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内存稍低,推荐16G(都i7了,还8G的内存,略显寒酸)
2、笔记本CPU主频太低,SolidWorks吃单核主频的
...

我就是不懂电脑 回去我截图给你看看    还有提升空间吗? 我是电脑小白一个

楼主:
这个是我们公司配置也没有那么卡,正常的装配图,不是大型零件运行都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1,系统是win7 2,虽然是4核,可他主频高啊,性能不见得就比8核的差 这两点已经优胜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懂电脑 回去我截图给你看看    还有提升空间吗? 我是电脑小白一个

用鲁大师,将硬件配置详细截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不是打击你,这个价位的配置运行solidworks也就勉强能打开,处理一些简单的模型,稍微大点的就会报内存不 ...

你不懂电脑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按楼主发的照片,就觉得楼主发的很不专业,关键的显卡信息和硬盘是否固态都不知道,所以也无法帮你升级改 ...

固态的

楼主:
谢谢大家  我的笔记本是固态的   已经解决了问题了,原因问题  不是配置问题,当时买电脑让别人安装CAD的 64和32装了不兼容,所以说在高配置也会出现这个问题,昨晚我从新安装了。完美画质不卡。 测试了同时打开几个装配体不轻化都可以。我问了专业电脑任人员我的主频是标压的。8G是可以用了。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G:
1、SW要玩得顺溜,系统千万不要用家庭版,要装专业版!
2、i7+8G内存,玩玩SW足矣,哪怕是集成显卡和非固 ...

之前别人安装CAD装错了导致装了一个不兼容了所以卡顿已经解决 ,我的电脑是固态的。后期看看在加个8G内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  我的笔记本是固态的   已经解决了问题了,原因问题  不是配置问题,当时买电脑让别人安装CAD的 6 ...

7000的笔记本流畅运行一般肯定是没问题的,8G内存小了一点,可能会经常内存不足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cpu不行的是什么心态
i7-8750H的基准频率只有2.2GHz,但睿频动态加速更猛 单核双核可达4.1GHz,四核时最 ...

CPU当然没问题,很强。但是对于SolidWorks来说,主频低了些,CPU不可能一直睿频,画图却需要长时间高负载的
这个配置的电脑正常流畅运行SW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cpu不行的是什么心态
i7-8750H的基准频率只有2.2GHz,但睿频动态加速更猛 单核双核可达4.1GHz,四核时最 ...

专业

网友:
主频有点低,内存加到16G,显卡要好些。

网友:
我们公司给我们都是配的工作站

网友(点评):
还可以啦,我的是dell--T3500工作站,cpu也是4核,主频差不多,内存小才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