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如何在工程图的数量栏显示该零件在最大组件中的用量

楼主(2019-07-25):
求助SOLIDWORKS中如何在工程图的数量栏显示该零件在最大组件中的用量?即某个零件在多个小装配体中使用,想出工程图时统计出该零件在所有装配体中数量的总和。请问一下,各位大侠有没有这样的链接。

网友A:
我都是总装配体详细明细导出到Excel,然后合并统计,最后填到图纸里。等待大佬回复更有效率的方法

网友B:
插入-表格-材料明细表-点你的3D组装图,然后就出来一张表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总装配体详细明细导出到Excel,然后合并统计,最后填到图纸里。等待大佬回复更有效率的方法

这种方法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入-表格-材料明细表-点你的3D组装图,然后就出来一张表格。

这种方法可以。为什么导出EXCEL时会提示你没有装EXCEL2007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法可以。为什么导出EXCEL时会提示你没有装EXCEL2007呢

直接ctrl+c之后往excel上贴不就行了。

网友:
楼上的,因为你不是正常安装的完整版,而是从哪找到的ghost版操作系统自带的精简版office,这玩意根本没在注册表注册,solidworks是发现不了的,你们这些不要成天觉得你看到了,就等于软件看到的,软件没长眼睛,不是用看的。

网友(2020-01-04):
建议楼主百度一下关键词:遍历装配体,遍历宏所有零件数量一次全部搞定并写到属性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