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柄代号是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9-07-25):
日本的BT 30 ER25 70L这样的刀柄牌号是什么意思呢?请问数字表示直径吗,有这方面的资料介绍没呢?

网友A:
BT30是加工中心刀柄型号,专门配用在BT30的机床上。
ER25是加工中心刀杆上桶夹型号。
70L是长度,一般是刀杆长度。

网友B:
http://www.parlec.com.cn/show-99-126-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parlec.com.cn/show-99-126-1.html

好的,谢谢

网友:
bt30是加工中心主轴型号不用管它的标准,还有bt40 bt 50 bt45/45/35/25.Er20指的是夹持方式以及夹持范围.70指的是加工长度不包括铣刀.

网友:
Bt30-er25-70 一般的刀柄精度单体0.003mm,整体一个丝以内.普通的价格40-50左右.好的70左右.烂货35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BT30是加工中心刀柄型号,专门配用在BT30的机床上。
ER25是加工中心刀杆上桶夹型号。
70L是长度,一般是 ...

准确的说不是刀杆,是指刀柄

网友(2025-08-20):
有需要刀柄的可以联系我们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