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建模钣金 展不开

楼主(2019-07-25):
SW在右视图画的草图,展开的时候,固定面面只能选右视的面,其他的面不能选。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
我以为什么问题呢,怎么,你不想按照软件的规则来,你想随便选,这就没意思了。在这硬杠有什么意思

网友:
在右视面上画了一个“Z”形吗?

网友:
看视频教程,懂了也就会了!

网友:
灌水,理解一下

网友:
转换成钣金或者用钣金工具画出来就可以展开了

楼主:
在有视图画的Z ,转成钣金了,但没展开。

网友:
黑夜给了你黑色的眼睛,而你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网友:
画的方法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