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类切断的工艺请教--能否用锯片铣刀代替切断刀片

楼主(2019-07-25):
现在有轴类零件要切断,切断直径在15mmm.  现在的切断刀厚度选择的是2.0mm。 现在问了几家刀具厂商,都没有更小切断宽度的刀片,现在的要求是想把切断的宽度再缩小。

能不能用锯片铣刀当切断刀用 ? 或者能不能把锯片铣刀装在车床动力头上锯断? 锯片铣刀有0.5mm 厚度? 理论上可行不可行。

有没有人以前用过这种? 如果用锯片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

切断的光洁度可以不考虑。二次还要平面。

补充内容 (2019-7-25 13:50):
材质是 合金钢。 现有的切断刀片1mm 切深达不到15mm

网友:
激光切好了很快的

网友:
切断刀,最小有1mm的。

网友:
轴类零件什么材质?这才是关键

网友:
我的系统怎么  发不出来消息呢   把现有的刀片磨薄

网友:
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不要用锯铣刀作为切断使用,加工节拍会让你疯掉的,而且锯铣刀的价格是比较高,不如楼主找刀具厂家做点非标刀具吧,如果用的多的话,非标的价格也可以降为标准的

网友:
角磨加切片

网友:
我觉的可以试试 不过要想办法把电锯固定在中拖板上

网友:
楼主可能为了省材料,可以考虑激光切割,速度快,割缝小

网友:
高速锯床不就行了。

网友:
线切割,现在到处都有

网友:
肯定不行,锯片必须有转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