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马达换油封

楼主(2019-07-25):
请教各位老师傅,这款马达漏油,拆开后油封坏了,是不是把红色圈内的油封敲出来更换即可??

网友A:
你这是摆线的吧?是的从这扣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摆线的吧?是的从这扣出来。

直接把里面坏的扣出来?可以再换个继续使用么

网友B:
把损坏的油封取出来,换个新的上去,最好换原装型号的,要不再出问题了,你都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损坏的油封取出来,换个新的上去,最好换原装型号的,要不再出问题了,你都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这个市面上有更换的产品么,我找了很多都是只能换总成、

网友C:
油封型号或者尺寸拿给卖油封的给你找,一般都有。

网友D:
油封厂家可以咨询看看,vx 133 0687 9118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封型号或者尺寸拿给卖油封的给你找,一般都有。

就是拆不出来,不知道尺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封厂家可以咨询看看,vx 133 0687 9118

已加W

网友E(2020-06-29):
丹佛斯的密封件可以单卖, 一套套的可以卖,上官网找本地的代理或者咨询官网的人也可以进行购买,这个密封件一般就是一个油封,一个防尘封,两个O型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丹佛斯的密封件可以单卖, 一套套的可以卖,上官网找本地的代理或者咨询官网的人也可以进行购买,这个密封 ...

不能单卖的,只有买维修包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