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堵上的气孔问题

楼主(2019-07-25):
在减速器上有个注油孔,这个丝堵就是封注油孔的,尺寸在图中。
在丝堵上需要开个气孔。我开始做了φ2的气孔,同事在校对的时候提出,应该开φ4的,说φ4的孔防堵。觉得有道理,将孔改为φ4。回想,φ4比φ2堵塞的几率是小了些,但性质一样。
请教各位,孔径开多少是否有标准,是否有其他结构可以有效降低、防止堵塞风险。

网友A:
直接用呼吸阀怎么样?空间够的话,直接用C-G3/4的呼吸阀。

如果在丝堵上开孔的话,建议开成L或者Z型孔。

楼主:
感谢,呼吸阀犯不上,但T型孔蛮好。按你说的我已经改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呼吸阀怎么样?空间够的话,直接用C-G3/4的呼吸阀。

如果在丝堵上开孔的话,建议开成L或者Z型孔。 ...

感谢,按你的方案改了。不想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呼吸阀犯不上,但T型孔蛮好。按你说的我已经改好了。

这个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呼吸阀怎么样?空间够的话,直接用C-G3/4的呼吸阀。

如果在丝堵上开孔的话,建议开成L或者Z型孔。 ...

其实呼吸阀蛮好,我查了一下成本,也不高。只是不知道这个阀的应用有没有什么局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错。

这个T型孔再搭配一个透明管路结构,效果会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呼吸阀蛮好,我查了一下成本,也不高。只是不知道这个阀的应用有没有什么局限。

一般都是正向(朝上)布置,东西比较脆弱,要避免磕碰,别的没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正向(朝上)布置,东西比较脆弱,要避免磕碰,别的没什么。

如果溢油,是否还能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溢油,是否还能正常使用?

呼吸阀一般是布置到减速箱的最上方,或者是通过内部油路与最上方联通,如果有油液溢出的话,说明油加的多了,需要调整。

原则上油不要超过减速箱高度的4/5,可以在减速箱高度的1/2和2/3(或4/5)处增加两处视油镜,以此判断油位。

如果油通过呼吸阀溢出了,是否还能正常使用?这个要看情况而定,带纸质滤芯的呼吸阀,浸油后需要更换滤芯,无滤芯或金属材质滤芯的清洗后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呼吸阀一般是不知道减速箱的最上方,或者是通过内部油路与最上方联通,如果有油液溢出的话,说明油加的多 ...

好的,感谢

网友(点评):
把【布置到】打成了【不知道】,抱歉……

网友(点评):
这个我还是能看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