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

楼主(2019-07-25):
各位前辈,我想问下当用自动化设备自动在一块板上打孔时,出图时要注意些什么,还有工艺工程师自学时学习哪些内容比较好,望指教

网友:
我也是渣渣  我觉得得看孔的要求吧
要求高的孔  又钻又铣又铰的
学工艺  学的精了  但是不符合你单位的实际情况  还不好
得多下车间多了解 多问 吧

网友:
孔无非就是定位尺寸跟大小尺寸,不管用在那里,定位肯定要准,大小的话就要看用在什么地方,例如用于紧固件的孔要求没那么高,用于轴承啊或者与其他零件配合的孔可能就要有配合的公差,出图时肯定定位尺寸跟大小尺寸都不能漏掉,配打的就除外了,还有就是要考虑到别人是怎么加工的,孔非常多的话又是加工中心加工的话可以考虑用极坐标标注,孔的大小相差不大,图纸打印出来辨别不清楚时就要做标记区分。工艺肯定是指导方便生产,工艺工程师肯定要非常的了解生产,车洗刨磨钻镗冲锯插等设备加工的精度,能加工多大面积的,能加工多粗的都要非常的了解,不然别人加工图纸给你,你不了解设备怎么能去指导别人加工呢。

楼主:
|我叫刘有福发表于 07-25 14:05我也是渣渣  我觉得得看孔的要求吧

要求高的孔  又钻又铣又铰的

学工艺  学的精了  但是不符合你单位的实际情况  还不好

得多下车间多了解 多问 吧
好的谢谢

楼主:
|方贤东发表于 07-25 14:40孔无非就是定位尺寸跟大小尺寸,不管用在那里,定位肯定要准,大小的话就要看用在什么地方,例如用于紧固件的孔要求没那么高,用于轴承啊或者与其他零件配合的孔可能就要有配合的公差,出图时肯定定位尺寸跟大小尺寸都不能漏掉,配打的就除外了,还有就是要考虑到别人是怎么加工的,孔非常多的话又是加工中心加工的话可以考虑用极坐标标注,孔的大小相差不大,图纸打印出来辨别不清楚时就要做标记区分。工艺肯定是指导方便生产,工艺工程师肯定要非常的了解生产,车洗刨磨钻镗冲锯插等设备加工的精度,能加工多大面积的,能加工多粗的都要非常的了解,不然别人加工图纸给你,你不了解设备怎么能去指导别人加工呢。
嗯嗯谢谢

网友:
工艺工程师自学的话,看看机加工工艺,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有条件的话,订购一些加工工艺方面的杂志,了解一下行业的前沿技术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7-25 20:09工艺工程师自学的话,看看机加工工艺,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有条件的话,订购一些加工工艺方面的杂志,了解一下行业的前沿技术
嗯嗯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