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齿条摆动缸如何计算扭矩

楼主(2019-07-25):
大家好,我想请问下关于双齿条的摆动缸输出扭矩计算问题。然后计算的时候需要用到哪些数据呢。能带上公式就最好不过了。
提前感谢大家

网友A:
缸径面积x压力x齿轮分度圆半径。

网友:
齿轮齿条摆动液压缸扭矩的计算分为如下几种:1、重力扭矩,这个扭矩由被旋转的物体重力乘上其力臂的长度,关键是如果被旋转的物体是偏心的工件,要详细确认重力的作用点的位置;2、旋转扭矩;3、轴承的摩擦扭矩,其是因为重力作用在轴上会产生一定的摩擦力,而旋转时必须克服这个摩擦力产生的扭矩,这个摩擦力的力臂跟轴承的大小有关系。4、把这三个扭矩加起来,还要乘上一个安全系数,一般情况下去1.3-.1.4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缸径面积x压力x齿轮分度圆半径。

谢谢大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