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问折弯漆包线设计

楼主(2019-07-25):
论坛的各位师傅,小弟我需要一套漆包线折弯夹具,之前没有这方面经验。来求问下各位老哥,最好是手动夹具。之前想用小冲床去折弯,但是这方法会损坏漆包线。

楼主:
下面是图纸,感觉这个产品太短了,手动折弯不是很方便

网友:
手动折弯机

网友:
参考弯管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面是图纸,感觉这个产品太短了,手动折弯不是很方便

原理,看看,自己设计尺寸

网友:
把夹具部分做成pom的英美多大问题

楼主:
有一台这样的手动折弯机,但是只能折一个方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看看,自己设计尺寸

请问,这两个是折弯的轮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两个是折弯的轮子吗?

一个定轮,一个转动轮

网友:
来料什么样子,裁好的还是一桶一桶的漆包线

网友:
即使用滚弯的方式来做,也会出来不同程度损伤漆包面的情况,为什么不把弯曲变形放在前面制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看看,自己设计尺寸

这个方法很不错!很省力,楼主根据这个原理把两个轮子的尺寸根据自己需要进行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看看,自己设计尺寸

你这个折弯半径太大了,不用轮子,尺寸这么小,顶弯感觉比折弯更好

网友B:
这个折弯半径太小,绝缘膜的张力够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折弯半径太小,绝缘膜的张力够么?

同问,R6有必要这么小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同问,R6有必要这么小么

就是啊,这个高强度绝缘漆,成膜后张力能有那么大?即使有那么大,绝缘性能和机械性能都无法保证了。况且,多半会脱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啊,这个高强度绝缘漆,成膜后张力能有那么大?即使有那么大,绝缘性能和机械性能都无法保证了。况且 ...

lz应该改改图纸

网友:
用POM做夹具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