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组检具设计计算求助

楼主(2019-07-25):
一个工件大平面上,有12H7的孔,上下左右各相距50,近有2千个孔,各孔位置公差加减0.015,距基准孔公差加减0.02,想设计一个手持式检具,抽检。
就是上面有两个销子,能查进去就是合格的,这个销子的直径和距离公差如何计算,谢谢大神

网友A:
你这检具的思路不对,能做出来也检不出来的,思路往一面两销(一个圆柱销和一个菱形销)上想吧。

网友B:
”距基准孔公差“,这句好描述多打了“”距”吗?    不知道为什么吗基准的公差居然比检测的公差大?
不考虑这个问的的话   我认为  抽检孔 就不需要考虑基准孔公差了, 就检测相对位置      手持检测块两个圆销子固定在检测块上  考虑 孔位置度公差0.015就行了      两个销子距离50   大小11.985    如果更具体点 可以用圆销,菱形销当基准  用第三个销当检测  两基准销 11.98  检测销11.98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距基准孔公差“,这句好描述多打了“”距”吗?    不知道为什么吗基准的公差居然比检测的公差大?
不 ...

嗯,原有个基准孔,需要各孔都基准孔距离公差±0.02,现在不考虑这个,只考虑相邻孔公差是±0.015
如图所示,想着只检测相邻和相隔的孔。
求大神,这两种检具圆柱销自身尺寸公差和距离公差如何确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检具的思路不对,能做出来也检不出来的,思路往一面两销(一个圆柱销和一个菱形销)上想吧。

求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距基准孔公差“,这句好描述多打了“”距”吗?    不知道为什么吗基准的公差居然比检测的公差大?
不 ...

检测块上是否得做出能检测3个销孔尺寸的销子?两个50和一个141.421

网友:
可以设计成锥型销子两个销子一个固定在条状棒料,一个做成活动,条上标注刻度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