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标准件名称?

楼主(2019-07-25):
想问下各路大神有见过这种配件吗?止动锁紧垫片吗?网上都找不到类似的

网友A:
有点双孔防转垫片的意思。

网友(点评):
一直用,但是我才知道这叫什么……

网友:
感觉类似止动垫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双孔防转垫片的意思。

有点类似,但是就是找不到这种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双孔防转垫片的意思。

好像是止动垫片类似,但就是找不到

网友B:
说说用在什么地方吧,扔这么个照片上来,尺寸也没有,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说用在什么地方吧,扔这么个照片上来,尺寸也没有,看不出来。

用在加热管上面的

网友:
我感觉是个非标件

网友:
去五金店问一下,没准不是标准件,非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在加热管上面的

是用来压紧加热管的吧,这个没有标件也可以自制啊

网友:
Y型卡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