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是否正确

楼主(2019-07-25):
大家好,做了一个旋转工装,工作时会有水,但不是在水里工作,骨架油封这样安装方向是否正确,请指教,谢谢

网友:
个人愚见这结构多加个导水槽会更好一点。或者用O型圈密封也好。

楼主:
我刚才也在想换个O型密封圈试试,谢谢指导

网友:
选下其他型号的油封,这种好像是直线运动的油封

网友:
密封别靠轴承。

网友:
开口应朝向压力高的一面

网友:
截个稍微全面一点的图,把要密封的介质方向标出来。

网友:
1、应该用浮动密封而不是油封。
2、密封件远离轴承

网友:
个人建议:
1,不要把轴承和密封圈直接接触。这样不合理
2,轴承只要起到它该有的作用就好了。
3,密封圈要用固定的位置限位
4,密封圈建议采用内侧嵌弹簧的那种
5,此处的轴的表面的粗糙度要好一下。

网友:
油封安装方向参考样本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