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板与门框

楼主(2019-07-25):
求助各位,不锈钢门板与框架之间需要留间隙吗?如果要留的话应该留多少间隙,门板是用长排铰链焊接在框架内侧的。

网友:
不留缝隙怎么打开?不知道你的门多厚,不知道供应商的制造水平怎样。

网友A:
长排铰链的话,1mm左右最好,少了会挤多了缝隙就看出来大了。

网友:
这个还是看目前楼主那边能达到的实际制作水平吧

网友:
间隙是一定要留的,至于留多少,还是要现场实际比量一下靠谱

网友:
门的型式,开关要求,用的什么类型的铰链(门轴)说清楚,门与门框之间必须要有间隙,否则,门打不开或者会出现干涉,但是间隙也不能太大,间隙太大,不好看。

网友:
可以根据门旋转截面的对角线,再加1~2mm就差不多了。

网友:
看门的厚度……

网友:
二维图模拟一下们的开合是否有干涉,再加一点间隙。

网友:
这就要看具体情况来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排铰链的话,1mm左右最好,少了会挤多了缝隙就看出来大了。

单边一毫米,另一边要看门厚度再放1毫米,板金的制作误差在那里

楼主:
不一一回复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