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看到的这段话,是不是写错了呢

楼主(2019-07-25):
假如转速和不平衡量U一定,那我们可以得出刀柄的重量M越大,刀柄的动平衡等级G就越高,平衡性就越好。也就是说在同样高转速的条件下BT50刀柄要比BT30刀柄要好。然而在实际加工过程中需要高转速进行加工时我们往往选定的是重量小的BT30刀柄。为什么最后还是选BT30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

没有明白,还请明示呀

网友B:
能够用上高速切削都是小刀具,质量越大,刀具越长离心力越大也就效果越差,危险也越大。陀螺玩过吧,质量越大转起来后越稳。但是不能高速去转,驱动力要求也更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够用上高速切削都是小刀具,质量越大,刀具越长离心力越大也就效果越差,危险也越大。陀螺玩过吧,质量越 ...

但是从这个公式,质量大的,动平衡越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