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电机回原点问题

楼主(2019-07-25):
最近用了一套三菱伺服电机,手动模式可以正常转动,但是回原点回不了,回原点动作是先感应槽型开关,开关得到信号后电机往回走一段距离,再往前走到槽型开关,回原点完成,但是现在电机回原点,感应到槽型开关以后电机就不动了。后面两步不执行,伺服驱动也没报警,有木有大神遇到这样问题,或者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控制程序问题,还有可能是传感器有问题,电机接到错误的控制信号。可以跟供应商的技术支持联系,问问他们是否遇到类似问题。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7-25 21:10有可能是控制程序问题,还有可能是传感器有问题,电机接到错误的控制信号。可以跟供应商的技术支持联系,问问他们是否遇到类似问题。
程序是我领导写的,他现在说是我电机选小了,我觉得电机没小,因为手动模式可以正常转动,带负载往上可以转动,往下不可能因为电机扭矩原因跑不动吧,因为往上输出的扭矩还大一些,伺服驱动也没报警,难受,

网友(点评):
一般来说,驱动没报警就不是电机选小了的问题。恩,反正我是没遇过。

网友:
如果领导说你将电机选小了,你认为自己没错,可以把你的选型计算过程有理有据写出来,跟领导一起讨论,问题越扯越明白。

网友(点评):
懂得领导未必有耐心跟你扯,不懂的领导说这话只是为了装逼,总结,别理这句话

楼主:
伺服电机100w,带动3公斤的东西,导程5mm的丝杆,垂直运动,100w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伺服电机100w,带动3公斤的东西,导程5mm的丝杆,垂直运动,100w有问题吗?????

半点问题都没有,甚至还选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是我领导写的,他现在说是我电机选小了,我觉得电机没小,因为手动模式可以正常转动,带负载往上可以转 ...

我们最近做了一台设备,用的三菱伺服电机,当电机带动工件向上运动时没有问题,但是当电机带工件向下运动时,在刹车的时候就会报警。因为刹车的时候受到重力加速度与重力的和。最后增加了配重块才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