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solidworks计算飞轮的转动惯量

楼主(2019-07-25):
1.建立飞轮的三维模型,如图所示
2.利用评估的质量属性,查出转动惯量值,如图所示
惯性张量-由输出坐标系决定-Izz,即为飞轮的转动惯量。
注意:飞轮的旋转轴应选输出坐标系的x,y,z轴。

网友:
设定好坐标系就可以了,这种方式计算惯量最稳

网友:
此方法我用过,对于标准形状比较好。

网友:
找点资料看看,谢谢~

网友:
3楼的,之所以用这种方法计算,就是应对不标准的形状。标准形状直接上表格计算就好了。
如果旋转轴不是XYZ怎么办。那就可以做个参考坐标系。很好用的。

网友(2022-05-16):
你好,可以帮我算算我的飞轮运动惯量吗?

网友:
我的飞轮直径240毫米,长度210.电机为1.5千瓦,用皮带轮皮带连接飞轮,算出飞轮1450转和2850转的分别运动惯量,我的飞轮用在抛光行业,顶住抛光的时候转动惯量的惯矩会加大,1450.2850抛光最大惯矩是多少,谢谢您

网友(点评):
我不懂乱问啊,惯量跟转速没关系吧。

网友(2022-11-11):
这个一般用在标准的飞盘比较好吧

网友(2023-07-11):
请教,知道转动惯量了,怎么跟发动机匹配呢?